plc200控制变频器改变电机速度,需要模拟量输出模块吗?

楼主(2011-08-16):
plc200控制变频器改变电机速度,需要模拟量输出模块吗?

急急急

网友A:
应该不需要,通过DP之类的可以实现

网友B:
是的,可以不用 加个DP通讯模块,但是变频器也必须支持DP通讯!

网友C:
看你这么问。我想除了用模拟量模块控制之外应该没有其他选择的了。

就用吧。起码用起来可靠一点。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C:
控制变频器可以用

通讯;增减控制;脉冲控制;多段速;模拟量。没有了。

技术最简单的是多段速。接线最简单的是增减控制。程序最简单的是多段控制。思路最简单的是模拟量。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控制变频器可以用

通讯;增减控制;脉冲控制;多段速;模拟量。没有了。

技术最简单的是多段速。接线最简单的是增减控制。程序最简单的是多段控制。思路最简单的是模拟量。

内容的回复:
 高手,请问是不是也可以变频器手动调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芳季 关于

控制变频器可以用

通讯;增减控制;脉冲控制;多段速;模拟量。没有了。

技术最简单的是多段速。接线最简单的是增减控制。程序最简单的是多段控制。思路最简单的是模拟量。

内容的回复:
 高手,请问是不是也可以变频器手动调节啊,

可以是可以,但要看你具体的控制要求

网友E:
关键看你需要实现怎样的速度控制。

实现方案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