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及更大的电机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1-08-16):
我公司有一台18.5KW的点击,是用接触器直接启动的,现在一送电就跳闸,用万用表测三相阻值,基本上测不出来,问有什么号方法可以简单的测出好坏?

网友A:
一送电就跳闸,可能的原因:1  空开选型太小。 2电机烧毁。

电机烧毁判断方法:1 闻  有没有绝缘漆的烧糊味。2  摸  电机烫不烫手 3量 : 摇表拿上,断开接线桩子上的短接片,测量三相对地及相间是否短路。

以上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B:
1 空开选型太小。 2电机烧毁。 3  接触器线圈坏了  4线路有问题  5 电机接地哦  我qq群122673247我喜欢交流哦

网友C(2011-10-27):
一送电就跳闸,可能的原因:1 空开选型太小。 2电机烧毁。

电机烧毁判断方法:1 闻 有没有绝缘漆的烧糊味。2 摸 电机烫不烫手 3量 : 摇表拿上,断开接线桩子上的短接片,测量三相对地及相间是否短路。

以上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厉害

网友D:
 1.用电桥检测
2.电源至电动机之间的连接有故障;
3.电动机绕组有故障,如相间短路、接地、接错线、断路等;
4.电动机轴承有故障,被卡住;
5.定、转子铁芯相擦(扫膛),等于增加过大的负载;
6.电动机负载过大或机械转动部分被卡住等。
一送电就跳闸,是摸不出的,但可以打开看看,闻闻,用摇表打打绝缘,可用60A的空开脱开负载试试。

网友E:
1、看空开多大的.60A为益,2、摇表检测电机是否烧毁。3、撤掉接线,看线路有没有短路现象,或者接触器有无短路。基本就可判断原因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