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中,电流环带宽如何增大

楼主(2011-08-16):
请问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直流力矩电机控制的课题。选用PWM控制,频率为10KHz;采用位置 速度 电流 三环控制。其中,电流环用PI调节器,设置为无超调。问题:

1.电流环采样频率为10KHz,测试结果得到闭环带宽为200Hz左右,但是系统有超调,通过调节P I 的参数不能将超调消除;

2.电流环采样频率为1KHz,测试结果得到闭环带宽为20Hz左右,系统无超调,通过调节P I 参数,也不能提高系统带宽。

注:按照一阶无静差设置的PI调节器,仿真结果显示,系统闭环带宽为175Hz,无超调。在电流环的不同采样率下,只是将PI调节器按照不同的采样周期T离散化而已,其他都相同。

我的控制目标是,电流环无超调,带宽200Hz以上。现在很疑惑的是,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调节参数竟然都无效果。

还请论坛上的各位高手给予帮助!先谢了

网友A:
把你的系统框图贴上来。

楼主:
其中:
1. 电机的电枢电阻R=2.25欧,电感L=1.8mH。
2. 电流采集转换系数为273码/A,滤波电路时间常数为0.00024s。
3. PWM中,频率为10KHz,转换系数为0.001V/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把你的系统框图贴上来。

框图贴上了,还请您给予指点

网友A:
先去掉积分环节,排除积分导致PWM输出饱和。输入的幅度确保在电流环的线性范围内。从你的解释来看,电流环运算还是数字的?用数字进行运算是不是忙的过来,我表示怀疑。电流环最好用模拟器件进行运算。运放组成电流环调节器输出控制PWM。如果计算的速度都来不及,测的数据也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