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求助

楼主(2011-08-17):
最近遇到一个用西门子PLC200控制的混料机,外加啦个启动按钮和急停按钮,刚买回来这台机器,挺好用的。用了大概一年吧,老是出现自动关机,最后把启动按钮换成带自锁功能的按钮,这个自动关机的故障就解决啦。 有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那个地方出啦毛病。急!急1

网友A:
内部继电器的出问题了

网友B:
监控程序去找问题

网友C:
这种方法不可取,正确的思路是将自动关机的原因查找到,可以用监控PLC程序的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查找到故障点,排除后将自锁的按钮换成普通按钮,直接用自锁按钮虽然现在可以使设备开动,没有排除故障点,很容易出大事故。

网友D:
建议楼主联系以下这家的技术部来解决:

深圳市宝悦微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代理西门子产品,G120变频器、G110变频器、LOGO!、PLC、触摸屏,大量库存!详情见官方网站:www.boy-way.com ;业务QQ: 1986 8635 37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内部继电器的出问题了

很有可能

网友F:
 分析程序,查看引起停机的条件,逐步判断才行。

网友G:
可能是控制器或程序逻辑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不可取,正确的思路是将自动关机的原因查找到,可以用监控PLC程序的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查找到故障点,排除后将自锁的按钮换成普通按钮,直接用自锁按钮虽然现在可以使设备开动,没有排除故障点,很容易出大事故。

是啊,不一定是程序的原因,还可能外部硬件的原因,一定要弄清楚才是。

网友I:
是否是你加的那个急停按钮不好了?这个人急停按钮你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有些问题往往就是某一个触点的事,想的太复杂了的话,搞得累还不说,还耽误事。

网友J:
强制启动要出问题的哦,一定要找到原因!

网友K:
是你按钮的触点有问题吧.......换自锁按钮是不可取的.........

楼主:
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机械手手控器字体倾斜问题 急!!!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强制启动要出问题的哦,一定要找到原因!

网友M:
这种情况一定要查明!主要要考虑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N:
程序里面出现错误写入,编译一下,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O:
有可能是某些外围器件老化了,导致误动作被系统认定为有关机的需要,就关机了.

如果以前好用,且程序没有什么改动,还是好好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P(2011-09-24):
估计是PLC开机自锁程序或是相关硬件器件出问题吧!

网友Q(2011-12-03):
自锁按钮行,说明程序用漏洞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是否是你加的那个急停按钮不好了?这个人急停按钮你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有些问题往往就是某一个触点的事,想的太复杂了的话,搞得累还不说,还耽误事。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