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无法离线模拟

楼主(2011-08-17):
所用版本是EB8000 V443,OS为XP Professional SP3 ,出现的恶心现象为:在EB8000里新建了一项目,完了刚开始可以离线模拟,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这B玩意儿居然不好使了。一点离线模拟就出现COM.EXE及GUI.EXE程序错误,"0x0045703d”指令引用的"0x008eaa40"(地址不是固定的)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重装程序后还是一鸟样:刚开始能模拟,一段时间后也抽了。重装好几次都这B样!

这叫什么软件啊????????????????????????????

楼主:
哥几个,给分析分析。之前跑weinview官网反馈去了,结果那群怂包居然把哥的号都给废了............

网友A:
给你一个好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好建议,重装系统!!

同意,你“重装好几次都这B样! ”只是重装的你的应用软件吧,可能是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
说得都不大靠谱,真系统问题也不至于说重转软件后能用一小段时间,跟TM缺少授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