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现场电磁流量计的事情

楼主(2011-08-17):
我这是污水处理厂出水口新安装了一台插入式分体电磁流量计,但水中含有微生物分泌物粘附性强,导致测量的数值,瞬时流量一天天的慢慢变小,先上传一张照片直接明了,希望同仁们给点解决办法可QQ交流,405897387!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通常做法就是使用一段时间拆卸清晰,也可以使用洗剂液定时与工艺清洗比如反洗但效果通常不好。此外竟然流量计易被杂质附着,那么其流量计的管道附着物也不少,其会限制流通能力。

网友C:
每次检修时,拆检了。。。

网友D:
瞬时流量一天天的慢慢变小

呵呵

拆洗太麻烦鸟,

要是让俄懒鬼做程序,那俄就先观测流量变小滴规律,然后写个拟合代数式到程序中,直接补偿算球鸟

网友E:
二王,关键是,不光是小,最后电极直接不起作用了,没有信号输出了,难道你还凭空算出个读数不成?

以前在横河流量计的客户处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这东西没有更好的办法,

1.定时清理是唯一的长期办法,

2.辅以双频励磁的,撑的时间长一点,呵呵

网友F:
鉴于你的测量介质,选用电磁流量计好像不大合适,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即适应你的测量介质的流量计,我看选用外敷式的超声波流量计比较合适,推荐富士的外敷式超声波流量计,依据你使用的情况选型。

网友G:
直接换个测量仪表,这种场合用什么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改差压的都比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