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2DP与Controllogix之间DP通讯故障

楼主(2011-08-17):
CPU313C-2DP与AB Controllogix之间PROFIBUS-DP通讯,CPU313C-2DP为从站,AB Controllogix主站。现在从站CPU313C-2DP,SF,BF红灯亮,诊断缓冲区故障报:分布式I/O:与DP主站的同步结束,事件代号:16#5371。

诊断缓冲区事件帮助解释(不懂):1、只有在DP主站的启动同步结束时丢失站,并不应许设定值/实际值出现偏差时,才生成该事件。现存站的数目通常在事件中记录为零。

2、该事件指示,DP主站的启动同步结束。如果再为模块准备就绪消息,设置的监视时间内没有发生该事件,那么CPU强制结束DP主站的启动同步。

该系统已运行两年。.AB Controllogix主站PROFIBUS-DP通讯模块指示灯OK。PROFIBUS-DP通讯电缆无故障。CPU313C-2DP从站更换新CPU同样出现此问题。

求大侠帮忙,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还真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过顶一下吧,希望能有高人来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B:
程序里加OB82和OB86还有OB122没有啊

网友C:
我是做simens的 不是对ab很熟悉,但是楼主所说300 做从, 这一点意思是300作为一个从占配置到ab中去?这个配置具体怎么样的?有网络拓扑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