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与内存地址怎样设置成映射关系!

楼主(2011-08-17):
M340的
现需要做映射关系,例:
   内存区--------modbus
    %M1-------------1
              .....
              .....
    %M1000------1000
请问这样的映射在哪去设置,Untiy Pro里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麻烦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这是要干什么呀,没有看懂

是要赋值还是要做peercop?

网友B:
不应该做什么设置,应该是有个对应公式

楼主:
对:普照大地关于这是要干什么呀,没有看懂是要赋值还是要做peercop?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用来跟modbus OPC server通信用的!

也就是要把PLC内存的地址跟MODBUS的地址挂上钩!

比如上位机通过MODBUS对其地址1进行读写,那与之对应的PLC的内存地址也会进行相应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应该做什么设置,应该是有个对应公式

兄台能否给确认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试出来了,不用做设置,公式是地址+1=MODBUS地址

网友C:
不是吧? 寄存器如果从0开始排布的话,用modbus是得加1的。 公司名称:大连理工计算机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网址:www.dcce.com.cn PLC品牌:大工计控 PLC定位:中、高端 热线电话:0411-84732220/0411-84821677 热线QQ:2578777305 / 2569042342 技术QQ:343876369 / 498665419 技术交流QQ群:165332851 邮箱:dcce_market@126.com / dcce_tech@126.com 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学子街2号3-6-4号

网友D:
楼主可以打开配置————》PLC查看映射关系的

%m1  对应MODBUS地址   000001

%mw1 对应MODBUS地址 400001

网友E:
我还是不明白 。。。。

网友F:
怎么查看映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