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特殊功能模块FX2n-8AD

楼主(2011-08-17):
一、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 FX2n-8AD特殊功能模块介绍
FX2n-8AD模拟输入模块(以后简称为“FX2n-8AD”)将8点模拟输入数值(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和温度输入)转换成数字值,并且把它们传输到三菱PLC主单元。
FX2n-8AD可以连接到FX0n、FX1n、FX2n和FX2nc系列的PLC
1)可以根据PLC主单元和连接的方法,用于TO指令来设置输入模式,从而可以从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和热叫偶输入(温度输入)中,选择模拟信号。此时,可以在每个通道选择不同的模拟输入。
2)电压输入可以选择的范围从-10到+10V。电流输入可选范围从-20到+20mV以及+4mA到+20mA。每个通道的特价可以调整(除了使用模拟值直接显示的时候)。热电偶输入可选范围是K类、J类和T类(使用热电偶输入时,不能调整输入特性)。
3)使用电压输入时的分辨率是0.63mV(20Vx1/32,000)或者2.50mV(20Vx1/8,000),使用电流输入时的分辨率是2.50uA(40mAx1/16,000)或5.00uA(40mAx1/8,000),而使用热电偶输入的分辨率是0.1℃。
4)最多可以将二个FX2n-8AD单元连接到FX0n主单无、FX0扩展单元、FX1n主单元。最多8个FX2n-8AD可以连接到一个FX2n系列三菱PLC。最多4个FX2n-8AD可以连接到一个FX2n系列PLC。(要连接到FX2n系列三菱PLC,需要一个FX2nc-CNV-1F)通过FROM/TO指令可以完成FX2n-8AD的缓冲存储器与三菱PLC之间的数据传输。
二、三菱PLC FX2n-8AD的安装
三菱PLC FX2n-8AD特殊功能模块可以安装在FX0n、FX1n、FX2n、FX2nc的主单元、扩展单元、扩展模块或特殊功能模块的右边。
FX2n-8AD的安装可以使用DIN导轨(35毫米宽的DIN46277),如果要拆除,只需要拉下DIN导轨的装配挂钩就可以取下FX2n-8AD。另一种安装方法可以者直接使用M4的螺丝钉固定。详细情况可以参考三菱PLC主单元提供的手册。
三、连接到三菱PLC
用扩展电缆将 FX2n-8AD连接到FX0n、FX1n、FX2n、FX2nc系列PLC的主单元、扩展单元、扩展模块的右边。要连接到FX2nc系列PLC的基本单元或扩展模块,请使用FX2nc-CNV-IF。
检查电源供给功率,以确定可以连接到FX0n、FX1n、FX2n或FX2nc系列PLC的FX2n-8AD模块的数目。根据和基本单元的靠近程度,为连接到PLC基本单元的每一个特殊模块自动分配一个从No.0到7的单元编号。
通过基本单元的FROM/TO指令,可以将数据从FX2n-8AD读出或写入FX2n-8A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