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维纶)控制两个PLC(CP1H)

楼主(2011-08-17):
各位大哥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

我现在需用用一台触摸屏(维纶)控制两个PLC(CP1H)
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需要具体一点 PLC和触摸屏之间采用485 2线通信……请问PLC和触摸屏之间的参数设置之类的请说明一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PLC一个站地址设置成1,另一个设置成2;通过485组网进行通信;

使用站号变量:

站号变量的使用语法如下:varN#address

其中N的范围为0~15的整数,address为PLC的地址,

EB8000目前共提供16个站号变数:var0 ~ var15,这些站号变量的实际数据读取自LW10000~LW10015。下面为站号变量所对应的系统保留地址:

var0 LW-10000

var1 LW-10001

var2 LW-10002

var3 LW-10003

var4 LW-10004

var5 LW-10005

var6 LW-10006

var7 LW-10007

var8 LW-10008

var9 LW-10009

var10 LW-10010

var11 LW-10011

var12 LW-10012

var13 LW-10013

var14 LW-10014

var15 LW-10015

例如“var0”的数据因读取自LW10000,所以当LW10000中的数值等于“32”时,表示var0#234等同于使用32#234,也就是此时的站号为32;同样的,“var13”的数据因读取自LW10013,所以当LW10013中的数值等于“5”时,表示var13#234等同于使用5#234。

通过修改Var0的值来访问不同的PLC内部的值和设置不同的PLC

网友B:
不用RS485用6000I系列的有三个通讯口.可以独立工作有什么不明白请电13647957810李生

网友C(2016-06-03):
引用 网友B:
不用RS485用6000I系列的有三个通讯口.可以独立...

不觉得浪费吗,一个串口很随意就搞好了

网友D:
很好的实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E(2016-09-01):
PLC一个站地址设置成1,另一个设置成2;通过485组网进行通信;

使用站号变量:

网友(2016-10-20):
引用 网友E:
PLC一个站地址设置成1,另一个设置成2;通过485组网进行通信;使用站号变量: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F(2018-11-23):
非常用心,图文并茂,很受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G:
很实用的东西,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