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怎么与OMRON PLC通讯?

楼主(2011-08-17):
各位大哥,是否有欧姆龙PLC与vb.net 编程的例子,发给我看看,谢谢!cwp020@126.com

网友A:
可以用那个串口通讯控件。 名叫个compolet,另外加装finsgateway。

楼主:
上位跟OMRON PLC通讯,把excel里的数据写入到PLC数据区里。

网友B:
可以用Ethernet/TCP或UDP方式,用VB中的WINSOCK控件,发送FINS指令,或通过Finsgateway与PLC通信,但PLC要自带以太网端口或加装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