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01-工控擂台-怎样选择补偿电容柜的断路器?

楼主(2011-08-17):
怎样选择补偿电容柜的断路器?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这个不太明白,值得学习了

网友B:
1、首先根据额定电压选,额定电压要一致。
2、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等于所用电路的额定电流。
3、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要大于等于所用电路的短路电流。
4、根据环境条件选,如海拔、温度、湿度,选择符合要求的断路器。
5、根据品牌选质量、性价比较高的断路器。
6、对特殊开断情况,进行校验断路器。

网友C:
依我的经验选C型断路器,2倍额定电流。如果选D型断路器,1.5倍额定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依我的经验选C型断路器,2倍额定电流。如果选D型断路器,1.5倍额定电流。

补偿电容柜断路器选择,和其他场合选择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1.电容启动电流维持时间短;2.投切装置有限流功能。所以躲过启动电流不必留太大倍数。

网友E:
电容补偿分为高压、低压两种。

1、高压补偿的熔丝选用:高压电容器应设置专用熔断器作为电容器内部故障保护,熔丝额定电流宜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5~2.0倍。(1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2、低压补偿熔丝的选用:电容器最大工作电流的1.2-1.5倍(动补选小数,静补选大数。与静补动补电容的投切方式有关)

网友E:
对不起,看错题目了。将断路器看成熔断器了,抱歉!

网友F:
补偿电容柜断路器的选择主要考虑其躲过启动电流的能力,分断能力,动作的灵敏性,以及短路接通能力。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1) 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2) 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应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

  (3) 按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校验断路器的分断能力;

  (4) 按照线路的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断路器动作的灵敏性,即线路最小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断路器短路整定电流的1.3倍;

  (5) 按照线路上的短路冲击电流(即短路全电流最大瞬时值)来校验断路器的额定短路接通能力(最大电流预期峰值),即后者应大于前者。

满足以上要求后,再考量断路器应用的环境条件(如海拔、温度、湿度等),以及品牌质量、性价比。

从而来选出符合要求的断路器。

网友G:
断路器最好具有电子式过流和速断保护功能,动作准确可靠,分断能力极强,并具有稳定可靠的限流能力

网友H:
补偿电容柜内的补偿电容与电感式设备(大多数是电机)构成LC并联电路,如果电容选择合理就会构成并联谐振电路,此时整个电路可以看成是一个纯阻性设备,因此系统的功率因数最大为1,即上游供电母线的电流全部转换为有功功率,而对于运转的电机本身其功率因数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其无功功率的供给全部依赖于补偿电容提供。通过分析LC并联谐振电路可知此时电容器的电流与电感(电机)的电流相等,所以选择电容柜的断路器可以参照运转设备(电机)控制柜的断路器的容量配置,其断路器的各项指标取决于现场电机的参数。如果电容柜补偿的是变压器后所有设备的无功功率那么其可以把变压器的负载看成一个大型电机,其断路器的选择除了考虑电机运转时的最大电流也要考虑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因此其容量最大的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在加上其余电机的所有额定电流。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二度
jiaoanpeng       jiaoanpeng
lcx_jia               李纯绪
20积分获得者:
zichen8716       陌上尘
welfare87         welfare87
outer_space    outer_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