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02-工控擂台-怎样选择补偿电容柜的熔断器?

楼主(2011-08-17):
怎样选择补偿电容柜的熔断器?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容柜中的熔断器是按每组电容量选取,熔断器应略大于电容的额定电流。

网友B:
1根据使用条件确定熔断器的类型。

2选择熔断器的规格时,应首先选定熔体的规格,然后再根据熔体去选择熔断器的规格。

3 熔断器的保护特性应与被保护对象的过载特性有良好的配合。

4在配电系统中,各级熔断器应相互匹配,一般上一级熔体的额定电流要比下一级熔体的额定电流大2~3倍。

5对于保护电动机的熔断器,应注意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影响,熔断器一般只作为电动机的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应采用热继电器。

6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熔体的额定电流;额定分断能力应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网友C:
补偿柜分路熔断器选择多大,是是由电抗电容参数搭配来决定,
目的是保证电抗电容运行安全,如fuse选择过大,最终烧毁电抗电容,
如谐波过大应选用滤波器组,而不是调谐,根据国标GB50227-1995
fuse=(1.43~1.55)*电容额定电流

网友D:
电容柜内最好取消熔断器。电容器运行时电流变化不大,只有电源电压和负载谐波对它有影响,其保护就只有短路保护了。既然是短路保护,而且遮断容量不大,选择熔断器就不如用断路器了。

网友E:
电容补偿分为高压、低压两种。

1、高压补偿的熔丝选用:高压电容器应设置专用熔断器作为电容器内部故障保护,熔丝额定电流宜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5~2.0倍。(1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2、低压补偿熔丝的选用:电容器最大工作电流的1.2-1.5倍(动补选小数,静补选大数。与静补动补电容的投切方式有关)

网友F:
对于补偿电容柜的熔断器,一般首先选择熔体的规格,再根据熔体的规格去确定熔断器的规格。
(1)熔体额定电流的选择
1)对电炉、照明等电阻性负载电路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稍大于或等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2)对多台电动机负载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IRN应等于1.5~2.5倍,容量最大的电动机额定电流INmax,加上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总和ΣIN,即<0
在电动机功率较大,而实际负载较小时,熔体额定电流可适当选小些,小到以起动时熔丝不断为准。
(2)熔断器的选择
1)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线路的工作电压。
2)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或等于所装熔体的额定电流。

网友G:
电容补偿柜主回路的保护,如选用gG型熔断器,熔断体的额定电流In约等于线路计算电流1.8~2.5倍;如选用aM 型熔断器,熔断体的额定电流In 约等于线路电流的1~2.5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补偿柜分路熔断器选择多大,是是由电抗电容参数搭配来决定,
目的是保证电抗电容运行安全,如fuse选择过大,最终烧毁电抗电容,
如谐波过大应选用滤波器组,而不是调谐,根据国标GB50227-1995
fuse=(1.43~1.55)*电容额定电流

网友I:
因为电容柜内的补偿电容与现场电机构成了LC并联电路,如果选择合理能够构成并联谐振电路,如果电容器的保护装置使用了熔断器而不是断路器那么其熔丝的额定电流的选择可以参考电机熔断器熔丝的规格。如果所补偿的是一台电机那么其熔丝额定电流约为电机启动电流的0.7倍。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ande                  工控追求
chun_cnooc    chun_cnooc
lcx_jia              李纯绪
welfare87       welfare87

20积分获得者:
outer_space      outer_space
zyw3166             勇者
a332329107      零下二度
djgxy                   djgxy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