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03-工控擂台-母线颜色、排列是如何规定的?

楼主(2011-08-17):
母线颜色、排列是如何规定的?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一般站在母线插接箱侧(或者其他接线方式),从左至右应该是:
黄绿红蓝
A B C N
母排顺序一般是不会变的,如果有地线(PE)应该是黄绿相间色
一般封闭母线(铝外壳较多)都用外壳兼做地线。

网友B:
按照我国技术规范规定,三相交流母线A相着黄色。B相着绿色、C相着红色,中性线不接地时着紫色,中性线接地时着黑色。在直流母线中,正极着褚色,负极着蓝色。

网友C:
母线的相序排列(观察者从设备正面所见)原则如下:

从左到右排列时,左侧为A相,中间为B相,右侧为C相。

从上到下排列时,上侧为A相,中间为B相,下侧为C相。

从远至近排列时,远为A相,中间为B相,近为C相。

涂色:A-黄色,B-绿色,C-红色,中性线不接地紫色,正极-褚色,负极-兰色,接地线-黑色

网友D:
chun-cnooc回答的比较标准了。

网友E:
母线的相序排列,当设计无规定时,在屏前正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上.下布置的交流母线,由上到下排列为上A相、中B相、下C相;上.下布置的直流母线正极在上,负极在下。

2 、水平布置的交流母线,由屏后向屏面排列为后A相、中B相、前C相;水平布置的直流母线正极在后,负极在前。

3、 引线下的交流母线,由左至右排列为左A相、中B相、右C相;引线下的直流母线正极在左,负极在右。

母线涂漆的颜色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三相五线交流母线: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零线或中性线为淡蓝色,安全用的接地线为黄、绿双色。单相交流母线与引出相的颜色相同。
2、 直流母线正极为棕色,负极为蓝色,接地中线为淡蓝色。

 母线刷相色漆、套热缩管、粘标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封闭母线应在两端和中间适当部位涂相色漆或全部套热缩管。

2、单片母线的所有面及多片、槽形、管形母线的所有可见面均应涂相色漆或全部套热缩管,也可在主要视面上粘贴相序标识。)

3、 钢母线的所有面应涂相色漆或全部套热缩管。
母线在下列各处不应刷相色漆或套热缩管:
1、母线的螺栓连接及支持连接处,母线与电器的连接处以及距所有连接处10mm以内的地方。
2、 供携带式接地线连接用的接触面上,不刷漆不套热缩管部分的长度应为母线的宽度或直径,且不应小于50mm。

网友F:
国标规定 A、B、C 三相排序为由远到近、由上到下、由左到右
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PE黑色
PEN黄绿交替色
正极-褚色
负极-兰色

网友G:
母线的相序排列

相别

相色

垂直排列

水平排列

前后排列

U

黄色

V

绿色

W

红色

N、PEN

淡蓝色、黄绿双色

最下

最右

最近

网友H:
电压(kV)————颜 色
直流————褐

直流500————深紫

交流0.22————深灰

交流0.38————黄褐

交流3————深绿

交流6————深蓝

交流10————绛红 交

流13.8~18————浅绿

交流18————粉红

交流20————梨黄

交流35————鲜黄

交流60(63) ————橙黄

交流110————朱红

交流154————天蓝

交流220————紫

交流330————白

交流500 ————淡黄

交流1100————中蓝

网友H:
排列书序

从左到右排列时,左侧为A相,中间为B相,右侧为C相。
从上到下排列时,上侧为A相,中间为B相,下侧为C相。
从远至近排列时,远为A相,中间为B相,近为C相。

网友I:
母线的排列形式有从左到右与从上到下。

左--右        A相,B相,C相。    分别对应    黄色,绿色,红色

上--下, A相,B相,C相。 分别对应 黄色,绿色,红色

如果有零线则为。淡蓝色、黄绿双色 。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chun_cnooc      chun_cnooc
jy7898818          电仪人生

woiswangfa        woiswangfa

20积分获得者:
zyw3166             勇者

a332329107    零下二度

bzbh2011        bzbh2011

welfare87       welfare87

lfduan              lfduan

AQD008          AQD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