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04-工控擂台-怎样看变压器铭牌?

楼主(2011-08-17):
怎样看变压器铭牌?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1 电力变压器型号表示方法
  通常电力变压器型号表示中包含有绕组耦合方式、相数、冷却方式、调压方式、防护方式标示、额定容量、高压绕组额定电压等级等。变压器额定电压指的是高压侧的额定线电压有效值,额定容量指的是在变压器铭牌所规定的额定状态下,变压器二次侧的输出能力。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为通过绕组线端的电流,即线电流的有效值。 变压器按相数分单相和三相两种。分接开关指变换分接以进行调压所采用的开关。无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都是指的变压器分接开关调压方式。变压器二次不带负载,一次也与电网断开(无电源励磁)的调压,称为无励磁调压;带负载进行变换绕组分接的调压,称为有载调压。无励磁调压一般用于对电压要求不是很严格而不需要经常调档的变压器,而有载调压一般用于对电压要求严格经常调档的变压器。
  在变压器测试中还有短路阻抗比的测试。短路阻抗比以阻抗电压与额定电压之比的百分数来表示。阻抗电压是指变压器二次侧短路,一次侧施加电压使其电流达到额定值时所施加的电压称为阻抗电压。短路阻抗比是变压器损耗大小的一种表示。
  IP00为干式变压器的一种防护方式 。根据使用环境特征及防护要求,干式变压器可选择不同的外壳。IP00是无防护外壳。一般干式变压器的室内防护等级是IP20。IP20防护外壳,可防止直径大于12mm的固体异物及鼠、蛇、猫、雀等小动物的进入,避免造成短路停电等恶性故障,为带电部分提供安全屏障。
  干式变压器冷却方式分为自然空气冷却(AN)和强迫空气冷却(AF)。自然空冷时,变压器可在额定容量下长期连续运行。强迫风冷时,变压器输出容量可提高50%。适用于断续过负荷运行,或应急事故过负荷运行。
  2 阻燃、环境、耐候的含义
  铭牌中的阻燃、环境、耐候、F1 E2 C2,其表示的是一种以欧洲标准HD464为基础的环保特性认证。其中包括有耐气候(C0、 C1、C2)、耐环境(E0、E1、E2)及耐火(F0、F1、F2)不同等级试验等。C2试验为一种等级的耐气候试验(Climatic Test),即将变压器放置在一个690m3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温度在8小时内从+25℃降低至-25℃,在-25℃的温度下保持12小时后,对变压器二次侧施加2倍的额定电流,使变压器温度迅速上升至165~170℃,使变压器上的冰霜全部化为水珠及水蒸气。2小时后温度降至+25℃,进行例如裂缝或裂隙等外观检查。若无异常,则进行绝缘实验,即对变压器施加75%的额定工频、感应实验电压,测量局部放电水平。施加电压过程中若无点弧或击穿现象发生,即通过C2级绝缘实验。E2试验即适应环境能力试验(Environment Test)。 “欧洲独立实验室”(CESI)通过的 “适应环境能力试验”分为E1和E2两种。其中E1为冷凝实验,即将变压器放置于一个150m3的密闭室内,通过喷嘴喷入导电率为0.1~0.3s m的盐水雾化气体,将试验室内的湿度保持在93%以上,放置时间不得小于6小时,即为冷凝试验。此后在5分钟内对变压器施加1.1倍额定电压3次,每次5分钟,间隔5分钟。施加电压过程中若无电弧产生,无严重的损坏迹象,变压器无异常,测量局部放电水平不大于10pC,即通过E1级。E2为渗透试验,通过E1级6小时冷凝试验后,即进行第二阶段的试验,保存室内温度为50℃(±3℃)、相对湿度为90%(±5%)、盐水雾化气体的导电率为0.5-1.5S m,持续144个小时,两个阶段共150小时,在这近一周的时间内带有导电率很高的水雾已经渗透了变压器的各个部位,所以这一阶段又称为水分渗透试验。在此情况下或在正常环境中存放3小时,对变压器施加75%的额定工频、感应试验电压,测量局部放电水平。在施加电压过程中若无电弧或击穿现象发生即通过E2级试验。F1试验为耐火试验(Fire Behavior Test)。“欧洲独立实验室”(CESI)通过的F1“适应环境能力试验”,即将变压器放置在试验箱里,距线圈175mm处放置一个24KW、温度为750℃的电热板,同时在线圈后面放置一个半圆柱形金属屏,距线圈底部40mm处放置一个酒精盘,盛放可燃烧20分钟的酒精。点燃酒精,电热板通电,两者同时作用于线圈,20分钟后酒精火焰熄灭,发热板继续通电,40分钟后电热板断电,火焰自动熄灭。整个试验过程为60分钟。在此过程中每隔2分钟记录一次温度、烟雾透明度、空气进口的气体流量,并检测有无氯化氢、氰化氢、溴化氢、氟化氢、二氧化硫与甲醛等腐蚀性及有毒气体以及描述燃烧情况,若均满足要求,则通过F1耐火试验。
  3 变压器的联结组
  变压器同侧绕组是按一定形式联结的。IEC在标准中规定了变压器绕组联接组的最新表示方法。即三相变压器或组成三相变压器组的单相变压器的同一电压等级的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角形、曲折形时对于高压绕组则分别用Y、D、Z表示;对于中、低压绕组则分别用小写字母y、d、z表示。如果是星形或曲折形联结有中性点引出时,则分别用YN或ZN,yn或zn表示。变压器按高压、低压绕组联结的顺序组合起来就是绕组的联结组。
  联结组标号Dy11表示是变压器初次级联结形式。三相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是按钟面定则确定的,以高压侧线电压(或相电压)相量作为分钟并固定于12点位置不动,低压侧线电压(或相电压)向量作为时针旋转,每旋转30°为一个钟点累计。绕组间的电压相位移,以高压绕组的电压矢量作为原始位置。用时钟的时序数来表示。常用的12点钟相位移用0表示,11点钟用11表示,分别写在中、低压绕组代号之后。如哈里斯DX型发射机主整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为Dy11,其采用的是延长型“△”组态,来减小电源频率的五次和七次谐波产生的线电流失真。变压器给出的联结图标号为Dy11,要确定其绕组的联结图,先画出一次侧绕组的联结图△接法A、B、C。画出变压器联结组标号判定图如图2所示。在判定图上与UA相差11点的UAB旁边标上二次测的Ua(UA与Ua相差11点),即二次测的Ua与UAB同相,根据Ua在判定图中的位置,顺时针转120°为Ub,找出与Ub同相位的是一次测的UBC,同理,与Uc同相位的是UCA,画出绕组联结图,如图3所示。
  4 变压器的绝缘强度与绝缘等级
  变压器的绝缘强度也称绝缘水平,是设备及其绝缘部分相配合的水平,即耐受电压值。绝缘强度试验能够有效地发现设备内部明显的缺陷,对保证设备安全运行起到关键作用。绝缘强度用其能承受规定条件下的一组试验电压值表示,分别是雷电冲击耐受电压、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和操作冲击耐受电压用LI、SI和AC表示。变压器的绝缘强度是按高压、中压、低压绕组的顺序列出耐受电压值来表示(冲击水平在前)的,其间用斜线分隔开。
  变压器运行时,其绕组和铁芯产生的损耗转变成热量,一部分被变压器各部件吸收使温度升高,另一部分则散发到介质中。绝缘等级是用电设备在一些条件下能忍受的最高的可以保持绝缘的温度等级,不同的绝缘等级是判断绝缘材料好坏,设备绝缘性能好坏的标准。变压器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

网友B:
1.额定电压U1和U2
原边额定电压U1是指原边绕组上应加的电源电压(或输入电压),副边额定输出电压U2通常是指原边加U1时副边绕组的开路电压.使用时原边电压不允许超过额定值(一般规定电压额定值允许变化±5%).考虑有载运行时变压器有内阻抗压降,所以副边额定输出电压U2应较负载所需的额定电压高5-10%.对于负载是固定的电源变压器, 副边额定电压U2有时是指负载下的输出电压.
2.额定电流I1和I2
额定电流是指变压器按规定的工作时间(长时连续工作或短时工作或间歇断续工作)运行时原副边绕组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根据绝缘材料允许的温度定下来的.由于铜耗,电流会发热.电流越大,发热越厉害,温度就越高.在额定电流下,材料老化比较慢.但如果实际的电流大大超过额定值,变压器发热就很厉害,绝缘迅速老化,变压器的寿命就要大大缩短.
3.额定容量S
额定容量是视在功率,是指变压器副边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乘积.它不是变压器运行时允许输出的最大有功功率,后者和负载的功率因数有关.所以输出功率在数值上比额定容量小.
4.额定频率
使用变压器时,还要注意它对电源频率的要求.因为在变压器中,在设计变压器时,是根据给定的电源电压等级及频率来确定匝数及磁通最大值的. 如果乱用频率, 就有可能变压器损坏.例如一台设计用50Hz,220V电源的变压器,若用25Hz,220V电源,则磁通将要增加一倍,由于磁路饱和,激磁电流剧增,变压器马上烧毁.所以在降频使用时,电源电压必须与频率成正比地下降.另外,在维持磁通不变的条件下,也不能用到400Hz,1600V的电源上.此时虽不存在磁路的饱和问题,但是升频使用时耐压和铁耗却变成了主要矛盾.因为铁耗与频率成1.5-2次方的关系.频率增大时, 铁耗增加很多. 由于这个原因, 一般对于铁心采用0.35mm厚的热轧硅钢片的变压器,50Hz时的磁通密度可达0.9-1T,而400Hz时的磁通密度只能取到0.4T.此外变压器用的绝缘材料的耐压等级是一定的,低压变压器允许的工作电压不超过300-500V. 所以在升频使用时,电源电压不能与频率成正比的增加, 而只能适当地增加。
例如:变压器铭牌上既标明高压额定电流,也标明低压额定电流,若你的2000kva的变压器是运行在10KV/0.4KV的系统中,则电流的标注形式是:115.47A/2886.75A。它说明该变压器的高压额定电流是115.47A,低压额定电流是2886.75A;

网友B:
PLC在很多方面都比继电器控制好:

1.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使用方便,易诊断排除故障。

 2.功能完善,安装方便,调试方便,维护成本和维护工作量小。

3.体积小,能耗低。

4.PLC采用无触点动作,响应速度快。

 5.继电器可靠性差,电路设计复杂,修复时间长。

 6.PLC具有顺序控制 定时 计数 运动控制 数据处理 闭环控制和通讯联网功能,继电器只有顺序控制。

7.计时器方面PLC精度高 定时范围广,时间调整方便。

网友C:
明天给铭牌照张相再说。

网友D:
  电力变压器主要技术数据一般都标注在变压器的铭牌上。主要包括:额定容量、额定电压及其分接、额定频率、绕组联结组以及额定性能数据(阻抗电压、空载电流、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和总重,我们可以从铭牌上标注的以下内容看出变压器的主要性能。

  1.额定容量(千伏安):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时,能输送的容量。
  2.额定电压(千伏):变压器长时间运行时所能承受的工作电压,为适应电网电压变化的需要,变压器高压侧都有分接抽头,通过调整高压绕组匝数来调节低压侧输出电压。
  3.额定电流(安):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允许长期通过的电流。
  4.空载损耗(千瓦):当以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施加在一个绕组的端子上,其余绕组开路时所吸取的有功功率。与铁心硅钢片性能及制造工艺和施加的电压有关。
  5.空载电流(百分比):当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二次侧空载时,一次绕组中通过的电流.一般以额定电流的百分数表示。
  6.负载损耗(千瓦):把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短路,在一次绕组额定分接位置上通入额定电流,此时变压器所消耗的功率。
  7.阻抗电压(百分比):把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短路,在一次绕组慢慢升高电压,当二次绕组的短路电流等于额定值时,此时一次侧所施加的电压,一般以额定电压的百分数表示。
  8.相数和频率:三相开头以S表示,单相开头以D表示。中国国家标准频率f为50赫兹。
  9.温升与冷却:变压器绕组或上层油温与变压器周围环境的温度之差,称为绕组或上层油面的温升,油浸式变压器绕组温升限值为65开尔文、油面温升为55开尔文。冷却方式也有多种:油浸自冷、强迫风冷、水冷等。
  10.绝缘水平:有绝缘等级标准。绝缘水平的表示方法举例如下:高压额定电压为35千伏级,低压额定电压为10千伏级的变压器绝缘水平表示为LI200AC85/LI75AC35,其中LI200表示该变压器高压雷电冲击耐受电压为200千伏,工频耐受电压为85千伏,低压雷电冲击耐受电压为75千伏,工频耐受电压为35千伏。
  11.连接组标号:根据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的相位关系,把变压器绕组连接成各种不同的组合,称为绕组的连接组。为了区别不同的连接组,常采用时钟表示法,即把高压侧线电压的相量作为时钟的长针,固定在12上,低压侧线电压的相量作为时钟的短针,看短针指在哪一个数字上,就作为该连接组的标号,如Dyn11表示一次绕组是(三角形)联结,二次绕组是带有中心点的(星形)连接,组号为(11)点。

网友E:
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器设备,它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一种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能转变为另一种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能,同时完成电路中电流大小和阻抗的转换。一般由铁芯、绕组、绝缘、分接开关以及冷却装置等组成。不同类型的变压器均有相应的技术要求,用铭牌的形式表示出来。按照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铭牌通常标示的项目有变压器的相数、额定容量、额定频率、各绕组额定电压、各绕组额定电流、联结组标号、绕组联结示意图、冷却方式、使用条件、总重量等。为能更好的说明变压器铭牌标示,现以一台10KV 197V电源变压器铭牌为例,对变压器铭牌标示的技术参数进行说明。
  1 电力变压器型号表示方法
  通常电力变压器型号表示中包含有绕组耦合方式、相数、冷却方式、调压方式、防护方式标示、额定容量、高压绕组额定电压等级等。变压器额定电压指的是高压侧的额定线电压有效值,额定容量指的是在变压器铭牌所规定的额定状态下,变压器二次侧的输出能力。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为通过绕组线端的电流,即线电流的有效值。 变压器按相数分单相和三相两种。分接开关指变换分接以进行调压所采用的开关。无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都是指的变压器分接开关调压方式。变压器二次不带负载,一次也与电网断开(无电源励磁)的调压,称为无励磁调压;带负载进行变换绕组分接的调压,称为有载调压。无励磁调压一般用于对电压要求不是很严格而不需要经常调档的变压器,而有载调压一般用于对电压要求严格经常调档的变压器。
  在变压器测试中还有短路阻抗比的测试。短路阻抗比以阻抗电压与额定电压之比的百分数来表示。阻抗电压是指变压器二次侧短路,一次侧施加电压使其电流达到额定值时所施加的电压称为阻抗电压。短路阻抗比是变压器损耗大小的一种表示。
  IP00为干式变压器的一种防护方式 。根据使用环境特征及防护要求,干式变压器可选择不同的外壳。IP00是无防护外壳。一般干式变压器的室内防护等级是IP20。IP20防护外壳,可防止直径大于12mm的固体异物及鼠、蛇、猫、雀等小动物的进入,避免造成短路停电等恶性故障,为带电部分提供安全屏障。
  干式变压器冷却方式分为自然空气冷却(AN)和强迫空气冷却(AF)。自然空冷时,变压器可在额定容量下长期连续运行。强迫风冷时,变压器输出容量可提高50%。适用于断续过负荷运行,或应急事故过负荷运行。
  2 阻燃、环境、耐候的含义
  铭牌中的阻燃、环境、耐候、F1 E2 C2,其表示的是一种以欧洲标准HD464为基础的环保特性认证。其中包括有耐气候(C0、 C1、C2)、耐环境(E0、E1、E2)及耐火(F0、F1、F2)不同等级试验等。C2试验为一种等级的耐气候试验(Climatic Test),即将变压器放置在一个690m3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温度在8小时内从+25℃降低至-25℃,在-25℃的温度下保持12小时后,对变压器二次侧施加2倍的额定电流,使变压器温度迅速上升至165~170℃,使变压器上的冰霜全部化为水珠及水蒸气。2小时后温度降至+25℃,进行例如裂缝或裂隙等外观检查。若无异常,则进行绝缘实验,即对变压器施加75%的额定工频、感应实验电压,测量局部放电水平。施加电压过程中若无点弧或击穿现象发生,即通过C2级绝缘实验。E2试验即适应环境能力试验(Environment Test)。 “欧洲独立实验室”(CESI)通过的 “适应环境能力试验”分为E1和E2两种。其中E1为冷凝实验,即将变压器放置于一个150m3的密闭室内,通过喷嘴喷入导电率为0.1~0.3s m的盐水雾化气体,将试验室内的湿度保持在93%以上,放置时间不得小于6小时,即为冷凝试验。此后在5分钟内对变压器施加1.1倍额定电压3次,每次5分钟,间隔5分钟。施加电压过程中若无电弧产生,无严重的损坏迹象,变压器无异常,测量局部放电水平不大于10pC,即通过E1级。E2为渗透试验,通过E1级6小时冷凝试验后,即进行第二阶段的试验,保存室内温度为50℃(±3℃)、相对湿度为90%(±5%)、盐水雾化气体的导电率为0.5-1.5S m,持续144个小时,两个阶段共150小时,在这近一周的时间内带有导电率很高的水雾已经渗透了变压器的各个部位,所以这一阶段又称为水分渗透试验。在此情况下或在正常环境中存放3小时,对变压器施加75%的额定工频、感应试验电压,测量局部放电水平。在施加电压过程中若无电弧或击穿现象发生即通过E2级试验。F1试验为耐火试验(Fire Behavior Test)。“欧洲独立实验室”(CESI)通过的F1“适应环境能力试验”,即将变压器放置在试验箱里,距线圈175mm处放置一个24KW、温度为750℃的电热板,同时在线圈后面放置一个半圆柱形金属屏,距线圈底部40mm处放置一个酒精盘,盛放可燃烧20分钟的酒精。点燃酒精,电热板通电,两者同时作用于线圈,20分钟后酒精火焰熄灭,发热板继续通电,40分钟后电热板断电,火焰自动熄灭。整个试验过程为60分钟。在此过程中每隔2分钟记录一次温度、烟雾透明度、空气进口的气体流量,并检测有无氯化氢、氰化氢、溴化氢、氟化氢、二氧化硫与甲醛等腐蚀性及有毒气体以及描述燃烧情况,若均满足要求,则通过F1耐火试验。
  3 变压器的联结组
  变压器同侧绕组是按一定形式联结的。IEC在标准中规定了变压器绕组联接组的最新表示方法。即三相变压器或组成三相变压器组的单相变压器的同一电压等级的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角形、曲折形时对于高压绕组则分别用Y、D、Z表示;对于中、低压绕组则分别用小写字母y、d、z表示。如果是星形或曲折形联结有中性点引出时,则分别用YN或ZN,yn或zn表示。变压器按高压、低压绕组联结的顺序组合起来就是绕组的联结组。
  联结组标号Dy11表示是变压器初次级联结形式。三相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是按钟面定则确定的,以高压侧线电压(或相电压)相量作为分钟并固定于12点位置不动,低压侧线电压(或相电压)向量作为时针旋转,每旋转30°为一个钟点累计。绕组间的电压相位移,以高压绕组的电压矢量作为原始位置。用时钟的时序数来表示。常用的12点钟相位移用0表示,11点钟用11表示,分别写在中、低压绕组代号之后。如哈里斯DX型发射机主整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为Dy11,其采用的是延长型“△”组态,来减小电源频率的五次和七次谐波产生的线电流失真。变压器给出的联结图标号为Dy11,要确定其绕组的联结图,先画出一次侧绕组的联结图△接法A、B、C。画出变压器联结组标号判定图如图2所示。在判定图上与UA相差11点的UAB旁边标上二次测的Ua(UA与Ua相差11点),即二次测的Ua与UAB同相,根据Ua在判定图中的位置,顺时针转120°为Ub,找出与Ub同相位的是一次测的UBC,同理,与Uc同相位的是UCA,画出绕组联结图,如图3所示。
  4 变压器的绝缘强度与绝缘等级
  变压器的绝缘强度也称绝缘水平,是设备及其绝缘部分相配合的水平,即耐受电压值。绝缘强度试验能够有效地发现设备内部明显的缺陷,对保证设备安全运行起到关键作用。绝缘强度用其能承受规定条件下的一组试验电压值表示,分别是雷电冲击耐受电压、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和操作冲击耐受电压用LI、SI和AC表示。变压器的绝缘强度是按高压、中压、低压绕组的顺序列出耐受电压值来表示(冲击水平在前)的,其间用斜线分隔开。
  变压器运行时,其绕组和铁芯产生的损耗转变成热量,一部分被变压器各部件吸收使温度升高,另一部分则散发到介质中。绝缘等级是用电设备在一些条件下能忍受的最高的可以保持绝缘的温度等级,不同的绝缘等级是判断绝缘材料好坏,设备绝缘性能好坏的标准。变压器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

网友F:
铭牌各参数的含义:

A 额定容量(SN):指变压器在厂家铭牌规定的条件下,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连续运行时所输送的容量。

B 额定电压(UN):指变压器厂时间运行时,所能承受的工作电压(铭牌上的UN为变压器分接开关中间分接头的额定电压值)。

C 额定电流(IN):指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允许长期通过的电流。

D 容量比:指变压器各侧额定容量之比。

E 电压比(变比):指变压器各侧额定电压之比。

F 铜损(短路损失):指变压器一、二次电流流过一、二次绕组,在绕组电阻上所消耗的能量之和。

G 铁损:指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二次开路)铁芯中消耗的功率,包括激磁损耗和涡流损耗。

H 百分阻抗(短路电压):指变压器二次短路,一次施加电压并慢慢使电压加大,当二次产生的短路电流等于额定电流时,一次施加的电压。

UK==短路电压/额定电压×100%

三绕组变压器的百分阻抗有;高中压、高低压、中低压绕组间三个百分阻抗。测量高中压绕组间的百分阻抗时,低压绕组须开路;其它的依此类推。

型号各字母的含义:

S — 在第一位代表三相,在第三、第四位则代表三绕组。

F — 代表油浸风冷。

Z — 代表有载调压。

J — 代表油浸自冷。

L — 代表铝绕组或防雷。

P — 代表强油循环风冷。

D — 代表单相,在末位表示移动式。

O — 代表自耦,在第一位代表降压,在末位表示升压。

X — 代表消弧线圈。

网友G:
变压器的名牌上标明了变压器类型;型号,容量;高低压侧电压;空载损耗。开关形式。绕组连接方式。生产厂家及日期。

例如 S7-1600KVA-10KV/0.4V表明是三相电力变压器。绕组材料为铜线。变压器容量1600千伏安。高压侧电压10千伏,低压侧电压400伏。 绕组连接形式Y/Y0.表明绕组高压侧为星接。低压侧为星接并且零线引出。 开关一栏标 Ⅰ;Ⅱ;Ⅲ表明开关为三档无载调压。数值为调压范围。空载损耗表明变压器的性能。及空载损耗。阻抗电压表明带负载能力,以及并联条件。

网友H:
电力变压器产品型号其它的字母排列顺序及涵义。
(1)绕组藕合方式

         涵义分:独立(不标);自藕(O表示)。

(2)相数

         涵义分:单相(D);三相(S)。

(3)绕组外绝缘介质

          涵义分:变压器油(不标);空气(G):气体(Q);成型固体浇注式(C):包绕式(CR):难燃液体(R)。

(4)冷却装置种类

         涵义分:自然循环冷却装置(不标):风冷却器(F):水冷却器(S)。

(5)油循环方式

         涵义:自然循环(不标);强迫油循环(P)。

(6)绕组数

         涵义分:双绕组(不标);三绕组(S);双分裂绕组(F)。

(7)调压方式

          涵义分:无励磁调压(不标):有载调压抑(Z)。

(8)线圈导线材质

          涵义分:铜(不标);铜箔(B);铝(L)铝箔(LB)。

(9)铁心材质

          涵义:电工钢片(不标);非晶合金(H)。

(10)特殊用途或特殊结构

          涵义分:密封式(M);串联用(C);起动用(Q);防雷保护用(B);调容用(T);高阻抗(K)地面站牵引用(QY);低噪音用(Z);电缆引出(L);隔离用(G);电容补偿用(RB);油田动力照明用(Y);厂用变压器(CY);全绝缘(J);同步电机励磁用(LC)。

网友I:
铭牌就是一个身份的表示,变压器的铭牌就是通过一个标识牌把这台仪器的性能表示出来以方便选型和使用。虽然变压器的型号各异,性能不同,应用范围不同但是其铭牌标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变压器作为一个产品其最基本的就是三有标示:生产厂商、制造日期、产品质量认证及行业规范标准。如同一个人的出生证明,是一个合法合格的产品。

具体到一个变压器其铭牌上还标有:规格型号、生产序号、工号、产品分类等作为表示一个具体的变压器的身份象征,如同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有唯一的一个编号,不会和其它的变压器混淆。

铭牌上标有的各种参数,这个是本台变压器本身的性能特征和使用范围,如额定容量、电压、频率、相数、变压比、阻抗大小、绝缘等级等等,如同一个人出生证明中的性别、身高、体重、外观等特征是用来描述其本身特性的参数。

此外铭牌上还有各种附加参数,如使用环境、安装方式、规格重量、冷却方式等等根据不同的变压器及其大小和重要程度有繁有简。

网友J:
通常电力变压器型号表示中包含有绕组耦合方式、相数、冷却方式、调压方式、防护方式标示、额定容量、高压绕组额定电压等级等。变压器额定电压指的是高压侧的额定线电压有效值,额定容量指的是在变压器铭牌所规定的额定状态下,变压器二次侧的输出能力。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为通过绕组线端的电流,即线电流的有效值。 变压器按相数分单相和三相两种。分接开关指变换分接以进行调压所采用的开关。无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都是指的变压器分接开关调压方式。变压器二次不带负载,一次也与电网断开(无电源励磁)的调压,称为无励磁调压;带负载进行变换绕组分接的调压,称为有载调压。无励磁调压一般用于对电压要求不是很严格而不需要经常调档的变压器,而有载调压一般用于对电压要求严格经常调档的变压器。
1.额定容量(千伏安):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时,能输送的容量

  2.额定电压(千伏):变压器长时间运行时所能承受的工作电压,为适应电网电压变化的需要,变压器高压侧都有分接抽头,通过调整高压绕组匝数来调节低压侧输出电压。
  3.额定电流(安):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允许长期通过的电流。
  4.空载损耗(千瓦):当以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施加在一个绕组的端子上,其余绕组开路时所吸取的有功功率。与铁心硅钢片性能及制造工艺和施加的电压有关。
  5.空载电流(百分比):当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二次侧空载时,一次绕组中通过的电流.一般以额定电流的百分数表示。
  6.负载损耗(千瓦):把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短路,在一次绕组额定分接位置上通入额定电流,此时变压器所消耗的功率。
  7.阻抗电压(百分比):把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短路,在一次绕组慢慢升高电压,当二次绕组的短路电流等于额定值时,此时一次侧所施加的电压,一般以额定电压的百分数表示。

网友K:
总算找到原来一个整流变压器的铭牌图,由于图比较大,截图给大家一下看看。 说得非常清楚,俺就不多说了,不明白的请百度吧

网友L:
电力变压器铭牌,一般都标有额定容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联接组别及冷却方式等。

A 额定容量(SN):指变压器在厂家铭牌规定的条件下,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连续运行时所输送的容量。

B 额定电压(UN):指变压器厂时间运行时,所能承受的工作电压(铭牌上的UN为变压器分接开关中间分接头的额定电压值)。

C 额定电流(IN):指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允许长期通过的电流。

D 容量比:指变压器各侧额定容量之比。

E 电压比(变比):指变压器一二次侧额定电压之比,又称变比。

F 铜损(短路损失):指变压器一、二次电流流过一、二次绕组,在绕组电阻上所消耗的能量之和。

G 铁损:指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二次开路)铁芯中消耗的功率,包括激磁损耗和涡流损耗。

H 百分阻抗(短路电压):指变压器二次短路,一次施加电压并慢慢使电压加大,当二次产生的短路电流等于额定电流时,一次施加的电压。

UK==短路电压/额定电压×100%

三绕组变压器的百分阻抗有;高中压、高低压、中低压绕组间三个百分阻抗。测量高中压绕组间的百分阻抗时,低压绕组须开路;其它的依此类推。

(2)型号各字母的含义:

S — 在第一位代表三相,在第三、第四位则代表三绕组。

F — 代表油浸风冷。

Z — 代表有载调压。

J — 代表油浸自冷。

L — 代表铝绕组或防雷。

P — 代表强油循环风冷。

D — 代表单相,在末位表示移动式。

O — 代表自耦,在第一位代表降压,在末位表示升压。

X — 代表消弧线圈。

网友M:
变压器的铭牌标明该台变压器的技术规格和适用场合。 1)额定容量和千伏安数。 2)额定电压的伏数。 3)额定答了的安培数。 4)电压比。 5)接线方式。

网友N:
其实变压器的铭牌标明的参数相差不大。一般要关注适用环境(我们用的最多的是输出电压为660的变压器,矿用的),容量,接线方式,变比,额定电压,电流。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zyw3166            勇者
jy7898818         电仪人生

20积分获得者:

ye_w                    ye_w
woiswangfa      woiswangfa
a332329107      零下二度
5566lxy               5566lxy
AQD008              AQD008
welfare87          welfare87
jiaoanpeng         jiaoanpeng
miao_lei             miao_lei
djgxy                   djgxy
DewellHuang    Dewell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