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厂里的流量计选型问题

楼主(2011-08-18):
1介质名称:丁二烯       苯乙烯       增皂      引发剂
2介质密度     0.63           0.95             1.0         1.0
3最小流量 310L/h      520L/h        260L/h     45L/h
4最大流量 800               880            400                90
5管道内经 25-32mm
6工作温度 常温
7管道压力 2Kg-15Kg
要求:流量计单位为L/H(升/小时)
流量显示为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控制室显示(运传显示)
安装方式:垂直安装
连接方式:法兰连接
显示精度:越高越好
还有就是介质中会加入有机酸,(丙烯酸)导电性怎么样?
以上几种介质用哪种流量计好?

流程大概:计量泵-缓冲罐-流量计-反应罐
如果前面的计量泵停下后,管道后面反应罐的压力反冲回来会不会把这个流量计损坏?

楼主:
期待朋友们的回答,,,

网友A:
液态,从流量及安装方式看感觉金转合适。介质加有机酸你问导电率是想选电磁吗?一般有机物导电率较低。就算导电率够,还得考虑两种不同导电率介质混合是否均匀。反冲问题能否加单向阀

网友B:
你是要选4种 流量计吗?

可以加我QQ:110909375,我给你选择看看。

网友C:
好像大部分流量表都能够适应,这个就看预算成本了。

网友D:
这么小的管径和流量,适合的是金属转子流量计,选择适合的材质,测量不成问题;电磁不适用,电导率太低了;超声波小管径测量精度不敢恭维;如管道水平,可以考虑涡轮,不过要注意防腐。泵出口加止回阀,可防止回流。

网友E:
如果预算足够的话,选用质量流量计比较好,E+H公司的可以用,常用精度有0.15%和0.1% ,还有0.05%的

网友F:
前面是计量泵,如果资金富裕,应该考虑质量流量计,毕竟精度高,维护量也小,

如果要求不高选金属转子就OK,

但要考虑介质压力、介质中有没有脏东西

网友G:
选用金属转子流量计吧,电磁不一定合适,襄阳西顿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www.sidon-xy.com

网友H:
金属转子比较经济,但精度不是很高;如果想要高精度就选质量流量计。

网友I:
我用过西门子质量流量计,每小时二、三十升到两、三百升,效果可以,可以水平或垂直安装,精度高,但有点贵。

网友J:
我推荐一下  不妨看看  天津大港仪表    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我们做自控都是用天津大港仪表

网友K:
如果导电率高的话,可以考虑电磁流量计,关键做好管道减震防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