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的加减速都是时间单位啊?

楼主(2011-08-18):
为什么伺服的加减速都是时间单位啊?为什么不直接写成加速度是多少,比如r/(m^2)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

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B:
加速度可能以负载为单位(ms-^2, rads^-2),也可能以电机为单位(rads^-2, rpm/s, rev.s^-2)。控制卡有的是设定加速度的(梯形加减速),以PLS.s^-2。有像你所说的以时间为单位。加速度是算出来的。如果是S曲线加速,加速度是变化的,只能设定最大加速度。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为什么伺服的加减速都是时间单位啊?

1、加减速只设定时间,加减速的加速度是个随机不确定的数值;

2、加减速只设定时间,适合位置目标控制的需要!

Shit, shit, shit.......别在这儿信口胡诌了,闭嘴。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并非都以时间为单位。

用时间单位的暗指到达最大速度所需的时间,在变频器中常用这种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