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1-08-18):
大家好,我想问的是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测速,可是伺服电机的机械特性应该很硬,给出的速度必定等于实际的运行速度,因此编码器起什么作用呢,是直接参与闭环控制还是用作报警之类的辅助信号功能? 谢谢!

网友A:
北京华美金舟是西门子伺服电机的一级代理商。有专业的精益技术团队。有需要的话可以致电他们技术。

http://www.simocontrol.com  咨询电话:010-62134225

楼主:
以上的电话可以回答技术问题吗???

网友B:
没有反馈就谈不上伺服的概念。。编码器在这里起的就是反馈的作用。  给出速度等于实际速度,这个不一定,其实是一定不等于。偏差总是有的。

网友C:
没有反馈,就不可能实现“给出的速度必定等于实际的运行速度”这样的情况。您不能在消防员喷水的时候说反正火很小,浇水起什么作用

楼主:
即使给定速度不等于实际速度(例如异步电机),相差的量也是很小的,需要使用PID控制实时改变控制脉冲频率吗,是不是只要线性增减脉冲频率就可以了呢?

网友D:
调速的根本是改变驱动力矩的大小。

网友E:
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 伺服电机启动 (S0N)接通 即是伺服准备好 PLC没有发脉冲 伺服电机就自己转起来是 杂回事 ?????
PLC的 YO Y2 我都没接,只是把 伺服电机的启动使能信号 接通 就是伺服电机准备的 就自己 飞快的转起来了伺服电机

PLC 是 FX-1NC 60MT 伺服电机是东元的

网友F(2011-12-22):
电机特性再硬,特性毕竟也是转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的。硬的区间是有限的,在超过一定区间,特性会马上变软,在软特性这个区间长时间工作,电机烧坏的可能性极大(就是通常所说的过载)。"给出的速度必定等于实际的运行速度"是错误的,电机特性是测出来的,就是说在这个转速工作时,输出的是额定转矩(转矩-转速特性上的一个点)。实际工作特性总是和负载相关(不可能总是恰巧在额定状况下工作,事实上只要低于额定工作要求范围内总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反馈作用吧!也可用来测速,楼上咋到处是你的广告啊!

网友H:
呵呵,没办法啊,发点小广告也被和谐了...

网友I:
伺服电机的速度是由编码器反馈估测出来的,它可以接近实际速度,但并不是实际速度,速度会有一个误差的范围,编码器的分辨率越高,速度的稳定度越高

网友D:
编码器的名义分辨率越高速度的检测分辨率越高,有助于速度控制的稳定度,尤其是低速平稳性。

网友J:
编码器能知道它的位置,速度,反馈给PLC或是运动控制器

网友K:
编码器就相当于人的眼睛,没有眼睛你的驱动器(大脑)怎么知道你走没走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