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和RTD

楼主(2011-08-18):
在500度以下时,请问RTD比TC精度高吗? 谢谢!

网友A:
500度以下没听说用TC的,一般都用RTD

网友B:
根据工况选择,以及是否会出现超温场合

楼主:
因为看资料TC和RTD有一定的重合区域,例如有的样本上RTD可以达到接近700度,我想问在TC和RTD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哪个精度更高呢?我个人感觉RTD应该更准。

网友C:
TC    RTD  都是DCS模块吧?

你根据你的温度范围, 选择热电阻 ,还是热电偶。

热电偶就用TC,热电阻就用RTD。

500度以下,热电阻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D:
虽然在低温下热阻的效果好于热偶,但是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比如是否有RTD模块,还是原先就有TC模块而且还剩有通道,在另外购买模块则需要资金,且受原先机笼的限制,还要配盘等等比较啰嗦。

偶厂有三套反应釜温度不超过200度,有一套使用的就是热偶。

网友E:
在500度以下时,用RTD的多,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