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怎样控制变频器对电机的加减速

楼主(2011-08-18):
求教各位老师。怎样使用PID流量控制器或者是压力变送器等控制变频器对电机的加减速,比如有一个设备要求流量或者压力等在流量高的时候自动减速,流量小的时候自动加速。不知道怎样实现。最好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我的邮箱593389103@qq.com

网友A:
用远传压力表接到变频器的PID 端及好了!压力表是接在管道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远传压力表接到变频器的PID 端及好了!压力表是接在管道上的

谢谢一楼老师,难道就这样简单就行了吗

网友B:
首先PID流量控制器的输出一般为4.。20mA,对应变频器的转速设定(一般多为4.。20mA),用线接好。设置PID参数。还有输出上下限等。就可以测试一下了。

网友C:
买变频器时,询问厂家,一般提供你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楼主:
谢谢几位老师参与,由其是三楼老师说的比较容易懂一点

网友D:
压力变送器有电流或电压输出型把它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电流或电压),再调变频器的参数达到理想的控制即可!如果不理想可加PID控制,把压力变送器的模拟输出(4-20MA)送到PID,然后将PID的模拟输出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设置PID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