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运行故障分析

楼主(2011-08-18):
                                                           变频器运转故障解析

变频器在运转中都有哪些故障呢?又如何维修变频器所出现的故障呢? 笔者根据经验总结如下:

  第一:启动之后操作显示面板有正常的输出频率指示,但无三相输出电压。
分析:
  可驱动电路光耦合器输入侧的+5V供电丢失能出现的因素:前级脉冲电路的缓冲器损坏;CPU的相关控制信号不确定或相关控制引脚损坏;故障保护电路误动,使脉冲前级电路被故障信号锁定。

  第二:输出的三相电压不平衡

分析:

  可能逆变模块导通内阻变大,三只上臂IGBT模块有导通不良现象;驱动电路的光电耦合器损坏;脉冲前级电路或CPU逆变脉冲输出引脚不良,致使逆变脉冲缺失一路或两路。

  第三:跳OC故障

  这种情况又分三类:1、一按起动按键,即跳OC故障。2、运行中跳OC故障。3、轻载运行正常,带载电机跳动或跳OC故障

  第一种跳OC故障有可能是,后级驱动电路本身不良或者逆变模块不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

  第二种跳OC故障,驱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逆变模块的导通内阻检测;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检测电路中的基准电压电路。

  第三种跳OC故障,逆变模块不良,导通内阻偏大;电机损坏;驱动电路的电流(功率)输出能力不足。

网友A:
顶一下

www.fag-t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