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06-工控擂台-怎样选择变压器高、低压熔丝?

楼主(2011-08-18):
怎样选择变压器高、低压熔丝?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你说的高压可能是指10KV,100KVA以下变压器高压侧的熔丝选额定电流的2-3倍,100KVA以上选1.5-2倍。低压侧一般不用熔丝做保护了,都选用低压断路器做保护,具有过载、短路、失压多功能保护,一般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选变压器低压侧的额定电流的1.5-2倍比较可靠。

网友B:
配电变压器高压侧保护装置广泛采用跌落式熔断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较经济、简便、有效的方法。跌落式熔断器能在变压器内部故障时断开电源,又便于投、切变压器的正常操作。但是,如果选用不当,可能会出现故障时无法断开电源或正常运行时误断开变压器的情况,实践证明不正常熔断有时间规律和气候规律,主要发生在每年的7~8月间,气温高、用电负荷大、配变负载上升快,熔丝熔断掉管故障集中多发。这说明了熔丝不正常熔断,其原因有:(1)熔丝容量的选择与配变容量配置不当,达不到熔丝配置的技术标准。(2)安装工艺不过关,安装时留下故障隐患。

熔丝的正确选择:在选择跌落式熔断器的额定容量时,既要考虑其上限开断电流与安装地点的最大短路电流相匹配,还要重视其下限开断容量与安装地点的最小短路电流的关系。考虑到跌落式高压熔断器作为配电变压器内部故障的主保护,保护范围从低压熔断器变压器侧到高压熔断器变压器侧,而且又作为低压熔断器的后备保护,应以低压出口两相短路作为短路电流最小值来选择其下限开断容量。熔丝的选择应能保证配电变压器内部或高、低压出线套管发生短路时能迅速熔断。实践中常按以下原则选择:100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2-3倍,100千伏安以上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

网友C:
100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2-3倍,最小不得小于10安。

100千伏安以上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

网友C:
计算方法是:I=S/(1.732*10*0.75).I是电流,S是容量,1.732就是根号3啦,0.75是一般的功率因数。I=250/(1.732*10*0.75)=19.25A选择熔丝Ie=20A.

网友C:
农村配电网使用的跌落式熔断器。存在着熔管自动跌落,铜铝接触不良,导电系统过热,触头熔焊,熔管变形或烧坏,合闸操作动触头摇摆,特性曲线不稳定,不能可靠动作等问题。甚至造成变压器高压绕组谐振过电压,在断开保障电流时,产生反喷造成相间短路或烧坏熔断器。这主要是由于产品的电气机械.性能、制造质量、选择不匹配和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为了保证熔断器的安全运行,除对产品质量运行整顿、改进和提高外,还要正确地选择和使用,应符合可靠性、选择性和灵敏性的要求,不致于发生误动和拒动,因此首先要正确地选择其额定电流和额定断流容量。

小容量的变压器,一般采用熔断器保护。低压倒熔断器可根据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并适当考虑其过负荷能力,即熔丝额定电流等于或略大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进行选择。变压器高压倒的熔断器,为保证其有选择性地动作,应与低压侧熔断器保持一定的关系:容量在150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可按其额定电流的2~3倍选择;容量在150千伏安以上的变压器,按其1.5~2倍的额定电流选择。按此原则,320千伏安以下容量的变压器,高压侧熔丝选择可参照表1。   熔丝通过的电流与熔化时间(秒)的关系称为安秒特性。也可根据安秒特性进行熔丝选择,要求高低压熔丝安秒特性曲线的时限阶段大于0.5秒。   熔断器是一种依靠自身能量灭弧的开断电器,因此选择熔断器时还应考虑其额定断流容量,并与技装地点的实际短路容量相匹配。熔断器的断流容量有上限和下限两个参数,其上限指的就是铭牌额定开断容量(兆伏安),应高于熔断器按装地点的最大短路电流,若其额定开断容量(即上限)选得过小,而网络短路电流大,就会造成熔管爆炸事故;但其下限和应低于熔断器按装地点的最小短路电流,若其下限选得大千网络短路电流的最小值时,当开断小故障电流过程中,因自身产生的能量过小而不能有效地熄弧,造成不该发生的运行事故。

网友C:
为便于选择合适的熔断器,根据变电所10千伏母线短路容量的大小,配电线路沿线的短路容量,计算结果如表2,可作为选择熔断器额定开断容量(上限值)参考。

 根据《10-35kV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暂行技术条件》,10千伏级熔断器的额定断流容量,规定最小为50MVA,最大为250MVA。  选择熔断器的额定断流容量时,往往只考虑网络最大短路电流值与设备上限断流容量相匹配,而忽略最小短路电流与下眼开断容量的关系。实际运行上的某些熔断器事故,恰恰是由于熔断器的下限开断值偏高不能有效地灭弧造成的。考虑到高压熔断器作为变压器的主保护(包括变压器低压套管至低压熔断器一段连线),且为低压熔断器(或开关)的后备保护,应以低压出口(两相)短路电流来选择其下限。为便于比较,现将配电变压器低压倒零秒三相短路容量的近似计算值列于表3。
 由表3可知,因小容量变压器的阻抗大,即使变压器高压侧系统具有无限大的容量,其低压倒短路容量的最大值只有7.87兆伏安。熔断器的下限开断容量,一般为其额定容量的20%左右,这就说明,现有10千伏产品的下限开断值都大于安装地点的短路电流最小值。   35千伏熔断器也存在这个问题,如安装在短路容量为200MVA的跌落熔断器作为35/10kV1000kVA变压器的保护时。设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为6.5%,则10千伏例短路容量为14.3MVA,而熔断器选用上眼开断容量为200MVA(或250MVA),下限为40(或50)或20MVA时,产品下限值同样大于安装处的最小短路电流值。在这种情况下,当网络发生低压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通过高压熔丝,使其发热熔断,但在开断过程中,因故障电流低于熔断器的下限开断值,致使自身产生的能量小,不能按时熄弧,而可能将熔管烧坏造成运行事故。为此,建议制造厂尽量降低熔断器的下限开断值,以满足运行要求。   熔断器工作的物理过程是,当短路故障电流通过时,熔丝发热,间隙气化后电路被断开,断点间的电压升高,间隙又被击穿,产生电弧,最后使电弧熄灭。因此,熔断器切断过程中也可能产生过电压。这种过电压的幅值与线路电流被切断的情况和被击穿间隙的长度有关。因而在运行上要注意总结熔断器切断过电压的异常现象和发生机率,以及开断小故障电流的能力,积累数据以改善它的性能。

网友D:
变压器熔丝选择,应按熔丝的安一秒特性曲线选定。如无特性曲线可按以下规定选用:
1:一次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倍数选定,10—100kV.A变压器为1—3倍,100kV.A以上变压器为1.5—2倍。
2:多台变压器共用一组熔丝时,其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各变压器额定电流之和的1.0—1.5倍选用。
3:二次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二次额定电流选用。
4:单台电动机的专用变压器,考虑起动电流的影响,二次熔丝额定电流可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3倍选用。
5:熔丝的选定应考虑上下级保护的配合。

网友E:
       变压器高压侧的熔丝是在变压器内部发生短路时能迅速切断故障,保证变压器的安全。

       按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100kVA以下变压器的高压侧熔丝,按高压侧电流值的2~3倍选用;100kVA及以上变压器的高压侧熔丝,按高压侧电流值1.5~2倍选用。故这之所以要增加一定的倍数,主要是考虑到一次侧熔丝和二次熔丝的作用不同,它在熔断特性上应有选择性。 变压器高压侧熔丝是作为变压器本身和低压侧出线故障的后备保护。
  变压器低压侧熔丝是作为变压器过负荷及低压侧短路保护用。熔丝选择应按低压侧额定电流选择。

网友F:
变压器高压侧的熔丝按电压等级及容量的不同选择方法有差异。一般100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2-3倍,但最小不得小于10安。 一般安装跌落保险。

100千伏安以上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

低压侧熔断丝应按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选取。低压侧一般装断路开关。

网友G:
一般根据经验选择:1、对于容量为5-125KVA的小型或者农用变压器,其高压熔丝按2-3倍的额定电流选择;容量在125KVA以上的变压器,高压熔丝按1.5-2倍额定电流选择。2、变压器低压侧熔丝一般按照变压器额定电流或者过负荷能力来选择,一般按过载20%选择。 3、对于分支线上或者重合保险的熔丝选择,要保证各熔丝相互之间的选择性。两级保护之间,熔丝的额定电流最少应相差一级。

网友H:
高压熔断器的选择可以遵循一下步骤:

高压熔断器形式选择,按安装条件选择不同类型高压熔断器如屋外跌开式、屋内式。

高压熔断器额定电压选择·,对于填充石英砂的限流作用的熔断器不应使用在低于熔断器额定电压的电网中,其它的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电网的额定电压。

高压熔断器额定电流选择。熔管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熔体的额定电流应根据电力变压器回路最大工作电流选择,如果不考虑电机自启动可以选用1.1——1.3倍的最大工作电流,如果考虑电机自启动则熔体的额定电流应该是变压器最大工作电流的1.5——2.0倍。

楼主:
20MP获得者:
jy7898818        电仪人生
10MP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二度
welfare87         welfare87
AQD008             AQD008
jiaoanpeng        jiaoanpeng
miao_lei            miao_lei
20积分获得者:
liuhuaxing       liuhuaxing
bzbh2011        bzbh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