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07-工控擂台-对变压器正常过负荷运行有何规定?

楼主(2011-08-18):
对变压器正常过负荷运行有何规定?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a、油浸风冷,自冷变压器最大过负荷不得超过额定容量的30%,强油循环风冷变压器最大过负荷不得超过额定容量的20%。具体要视变压器运行年限、健康状况区别加以考虑。一般不超过额定容量运行。
b、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时,应投入全部冷却器(包括备用冷却器)。
c、变压器正常过负荷的允许值,应根据过负荷前变压器所带负荷以及冷却介质温度和变压器的负荷曲线,按照部《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中短期急救负载要求控制。
d、变压器在过负荷时,应加强对变压器的温度及接头的监视、检查和特巡,发现异常立即汇报调度,必要时采取减负荷措施。
e、正常过负荷时应每半小时进行抄表检查,并对照过负荷曲线进行控制。

网友B:
变压器的过载运行应根据变压器的种类、型号等因素不同,具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型号较老的S7系列以前的变压器其过载系数都比较高,短期内过载最高的可达20%,一般在15%以内可以长期比较安全的运行。可是随者科技的进步,S9以上的新式变压器,工艺材料有了较大的改变,按正说,变压器的各项性能应该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包括过载系数的提高。但是,恰恰相反,自推出S9系列变压器以来,终端用户对其过载系数的降低都有切身的体会,就连设计部门对变压器选型上都留有较大的余量。例如S9系列变压器如果超载10%、SII系列的变压器超过5%变压器的温度就居高不下。而非晶变压器更是离谱在负载达到额定负载的90%时很快就可以烧掉!所以,现在很多有过教训的企业在选用新的变压器时,如果当地的供电部门没有具体要求的都回归到S7系列上来,这样无非是付出一点空载损耗稍大一点的代价,总比变压器烧掉好。

有上述原因,所以说,变压器超载运行应该不能死板的遵守什么规定,根据变压器的型号、规格来进行调整。千万注意不要按照说明书上生产厂商标注的过载系数运行,否则你会后悔的。最好的办法在额定负载内运行!

网友C:
变压器过负荷,温升就会超标。超标的温升(温度)会影响高、低压绕组绝缘的使用寿命,所谓介质损耗过大,从而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过负荷在规定的电流、时间范围内,对绝缘物质的影响可以不考虑或忽略不计,不至于大大影响变压器的正常使用年限。
依据就是绝缘物质的承受能力。
不过尽量不要过负荷。变压器过负荷、低负荷,都不经济。不经济时间长了,都能整出一台变压器的钱。

网友D:
变压器是可以过负荷运行的。
变压器负载状态的分类:正常周期性负载;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短期急救负载。共三类。

正常周期性负载的运行:
1 、变压器在额定使用条件下,全年可按额定电流运行。
2 、变压器允许在平均相对老化率小于或等于1的情况下,周期性地超额定电流运行。
3 、当变压器有较严重的缺陷(如冷却系统不正常、严重漏油、有局部过热现象、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结果异常等)或绝缘有弱点时,不宜超额定电流运行。
4、 正常周期性负载运行方式下,超额定电流运行时,允许的负载系数K2和时间,可按负载导则的方法之一确定。

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的运行:
1、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下运行时,将在不同程度上缩短变压器的寿命,应尽量减少出现这种运行方式的机会;必须采用时,应尽量缩短超额定电流运行的时间,降低超额定电流的倍数,有条件时按制造厂规定投入备用冷却器。
2、当变压器有较严重的缺陷(如冷却系统不正常,严重漏油,有局部过热现象,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结果异常等)或绝缘有弱点时,不宜超额定电流运行。
3、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运行时,平均相对老化率可大于1甚至远大于1。
在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下运行期间,应有负载电流记录,并计算该运行期间的平均相对老化率。

短期急救负载的运行:
1、短期急救负载下运行,相对老化率远大于1,绕组热点温度可能达到危险程度。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应投入包括备用在内的全部冷却器(制造厂另有规定的除外),并尽量压缩负载、减少时间,一般不超过0.5h。当变压器有严重缺陷或绝缘有弱点时,不宜超额定电流运行。

网友E:
1、在不损坏变压器绕组绝缘和不减少变压器使用寿命的前提下,变压器可以在负荷高峰及冬季过负荷运行。正常过负荷可以经常运行。应根据正常过负荷倍数确定允许时间,并加强对变压器温度的监视。

2、变压器事故过负荷只允许事故情况下运行,过负荷倍数和时间依照制造厂的规定。

3、在下列情况下,变压器不得正常过负荷运行:

存在缺陷的变压器,如:漏油、有局部过热现象、绝缘有薄弱点等;一直满负荷运行的变压器;冷却器不能全部投入运行的变压器。

4、主变的过负荷应和发电机允许过负荷相对应,依二者条件较为严格者为运行依据。

5、变压器在正常过负荷和事故过负荷的情况下运行应将变压器冷却器全部投入运行。

6、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时,应将过负荷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做好记录,并加强监视;当上层油温或绕组温升达到最高允许值时,不论过负荷倍数和时间是否达到规定值,均应停止变压器过负荷运行,防止变压器的损坏事故。

网友F:
各种类型的变压器用途不同,负载不一样。变压器的状况不同超载能力也不同。一般的变压器的容量是根据用电的计算负荷确定的。同时考虑了未来发展。负载情况。一般应许过载能力为20%--30%.负载不同。超负荷能力略有差异。但不能长期运行在超负荷状态。这样将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G:
1、要区分干变和油变;
2、根据厂家提供的过负荷曲线即知;
3、具体实践中,变压器的过负荷能力,经常要受到主开关的限制:理论上你可以过负荷,但主开关的整定电流往往不答应。
4、了解你的变压器容量是多少。不过选变压器的时候,逻辑关系反了。应该是按最大负荷选变压器,那么有明备用和暗备用之分。基本不考虑过负荷。过负荷的情况只是出现了故障、检修等情况偶尔为之。因为,这大大缩短变压器使用寿命。
5、过负荷能力分油浸变压器和干式变压器。由浸自冷变压器过负荷30%时,允许过负荷时间是120分钟。干式变压器允许过负荷20%的时间是60分钟。

网友H:
过负荷能力分油浸变压器和干式变压器。由浸自冷变压器过负荷30%时,允许过负荷时间是120分钟。干式变压器允许过负荷20%的时间是60分钟。

网友I:
根据厂家提供的过负荷允许运行时间,严格控制过负荷运行的时间!

网友J:
变压器是可以过负荷运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是可以过负荷运行的。
变压器负载状态的分类:正常周期性负载;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短期急救负载。共三类。

正常周期性负载的运行:
1 、变压器在额定使用条件下,全年可按额定电流运行。
2 、变压器允许在平均相对老化率小于或等于1的情况下,周期性地超额定电流运行。
3 、当变压器有较严重的缺陷(如冷却系统不正常、严重漏油、有局部过热现象、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结果异常等)或绝缘有弱点时,不宜超额定电流运行。
4、 正常周期性负载运行方式下,超额定电流运行时,允许的负载系数K2和时间,可按负载导则的方法之一确定。

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的运行:
1、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下运行时,将在不同程度上缩短变压器的寿命,应尽量减少出现这种运行方式的机会;必须采用时,应尽量缩短超额定电流运行的时间,降低超额定电流的倍数,有条件时按制造厂规定投入备用冷却器。
2、当变压器有较严重的缺陷(如冷却系统不正常,严重漏油,有局部过热现象,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结果异常等)或绝缘有弱点时,不宜超额定电流运行。
3、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运行时,平均相对老化率可大于1甚至远大于1。
在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下运行期间,应有负载电流记录,并计算该运行期间的平均相对老化率。

短期急救负载的运行:
1、短期急救负载下运行,相对老化率远大于1,绕组热点温度可能达到危险程度。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应投入包括备用在内的全部冷却器(制造厂另有规定的除外),并尽量压缩负载、减少时间,一般不超过0.5h。当变压器有严重缺陷或绝缘有弱点时,不宜超额定电流运行。

网友L:
额定电流两种负载状态交替周期性出现的条件下运行,只要在较长一段运行期问,平均相对老
化牢不大于l,即属于正常周期性负载。据此,新规程规定了变压器允许在限止条件下超铭牌
额定值负载运行,井将变压器负载状态分为正常周期性负载,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短期急救
负载三种运行方式。
超铭牌额定值负载的效应与变压器容量的大小有关,如配电变压器只须考虑热点温度和
热老化I中型变压器必须考虑不同的冷却方式{大型变压器漏磁通的影响很大。随容量增大,相
应的漏磁磁密增加、短路应力增加,受高场强作用的绝缘体积增加,准确确定热点温度的难度
也就更大。大型变压器超铭牌额定值负载时,较小型变压器更易遭受损坏,故障后果也比小型
变压器更加严重。 ’
因此,在新规程中把变压器分为三类
l、配电变压器t电压3$kV及以下,三相容量2500kVA及以下,单相容量833kVA及以下,
具有独立绕组、自然循环冷却的变压器。
2、中型变压器 三相容量I0OMVA及以下,单相容量33.3MVA及以下,具有独立绕组的
变压器t且额定短路阻抗(z)符合下式要求t
3、大型变压器t三相额定容量IOOMVA以上,单相额定容量33.3MVA以上,或其额定短
路阻抗大于按式(1)计算值的变压器。
新规程按照负载导则的精神,作出了变压器在不同负载状态下的运行规定。
l,正常周期性负载。在周期性负载中,某段时间环境温度较高,或超过额定电流,坦可以由
其它时闻内环境温度较低、或低于额定电流所补偿。从热老化的观点出发,只要相对老化率大
于1的各段时闻中的老化值被相对老化辜小于1的老化值所补偿,即平均相对老化辜小于或
等于l,列这种负载稚为正常厨期性负载.它与正常环境温度下艟加额定负载是等效的。因此
变压器可以在超过额定电流和低于额定电流两种负载状态交替周期性出现的条件下运行,只
要_______在较长一段运行期间,平均相对老化辜不大于l,即属于正常周期性负载。
2、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要求变压器长时间在环境温度较高或超过额定电流下运行的负
载,称为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这种负载可能持续几星期或几个月,将导致变压器老化加速,但
不直接危及绝缘的安全.
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多数在以下情况出现t
1)系统中部分变压器因故障或检修而长期退出运行。
2)系统运行方式改变,使部分变压器负载增加。
3)用户负载增加,而新的变压器短期内不能投入.
为了减少停电损失,个别或部分变压器将在较长时闻内周期性的超额定电流运行。这时,
整个运行期阃的平均相对老化率可大于l,甚至远大于l,这会在不同程度上损伤变压器的绝
缘。应尽量减少出现这种运行方式的次数。必须采用时,应尽量缩短超额定电流运行的时闻,降
低超额定电漉的倍数。
在正常周期性负载方式或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方式下,超额定电流运行时,其允许的负载系效和时间限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程序。受考虑热点温腹1 g_i垃规定的限值,要保持平均相对老化率不大于l(对正常周期性负载),夔 别变压器的币蜘悖 方式.要考虑不同的负载曲线.要对研=境镟度进行修整等等 同时在变压器类型不同、负载糸数不同、研:境温度不同的情况下,可得出许多不同的计算结果。为『简比计算,在负载导则’} 列出了许多常用的曲线和表格t以供对照查阅允许的负载系数和运行时间.导则中还提供r根据具体变压器的热特性数据耩客际质载图进行温度计算的公式和程序,以供必要时使用。
3 短期急救负载。短时闻内大幅度超过额定电流的负载,称为短期急救负载。这种负载可
. 能导致绕组热点滋度达到危险的程度,使绝缘强度暂时下降 ,短期急救负载相当于老规程概念中的事故过负荷。短期急救负载多数发生在以下情况;
(1)一个变电所的某台变压器发生故障,而该变压器的负载不能全部切除或转移刊其它变电所,迫使本站其它变压器超负载。
(2)系统中发生一个或多个事故,使部分不能切换的负载转移到某台或几台变压器上。
短期急救负载可能出觋较高倍效的过电流丽导致绕组热点温度达到危险程度,对绝缘安全有一定风睑,因此,一旦发生,必须迅速降低负载或减短时间,避篼变压器发生故障 ,新规程规定 这种负载持续运行时间应小于变压器的热时问常数,且与负载增加前的运行温度有关,一般应小于半小时 并列出了在短期急救负载运行方式下,起氟定电流运行时,允许的负载系数见表l

网友M:
若变压器存在以下情况时,应禁止过负荷运行:1、冷却装置出现问题,冷却效果较差;2、对于带有有载调压装置的变压器,调压分接开关出现异常;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油浸自冷变压器过负荷30%允许过负荷时间为120分钟,干式变压器允许过负荷20%时间为60分钟。

在变压器出现过负荷的情况下,变压器的负载损耗会急剧增加,同时造成变压器温度升高,这样会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当出现过负荷时,对于油浸自冷变压器而言,还有可能导致瓦斯动作,因此应注意随时监控并记录变压器绕组及油温的变化,以免损坏设备。

网友N:
    变压器负载状态的分类:正常周期性负载;长期急救周期性负载;短期急救负载。共三类。能不能超负荷运行,最关键的是温升,而不是电流。在保证温升在标准以下,有余量,并确保无局部过热,过负荷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变压器长期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者可缩短周期。 变压器过载运行会使温度升高,加快变压器绝缘的老化过程,降低变压器的使用寿命。据研究统计,绝缘工作时的温度每升高8度,其寿命会减少一半。
但实际运行中,大部分变压器的负载都不是始终不变的常数,因此,变压器在不损坏绕组绝缘和不降低使用寿命的情况下,可以在短时间内过载运行,,但坚决不允许长期过载运行。具体数值大概如下:
(1)当超过负载1.3倍时,室外变压器允许过载时间为2h,室内为1h;
(2)当超过负载1.6倍时,室外变压器允许过载时间为30min,室内为15min;
(3)当超过负载1.75倍时,室外变压器允许过载时间为15min,室内为8min;
(4)当超过负载2.0倍时,室外变压器允许过载时间为7.5min,室内为4min

网友O:
1过载的话,过载的倍数有限;

2过载的话,时间有限;

3过载的时候,散热要求不同

网友P:
变压器在过负荷运行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 密切监视变压器绕组温度和顶部油温。
  (2) 起动变压器的全部冷却装置,在冷却装置存在缺陷或冷却效率达不到要求时,应禁止变压器过负荷运行。
  (3) 对带有有载调压装置的变压器,在过负荷程度较大时,应尽量避免用有载调压装置调节分接头。
  (4) 主变可以在正常过负荷和事故过负荷情况下运行。正常过负荷其允许值应根据主变的负荷曲线,冷却介质以及过负荷前主变所带的负荷来确定。事故过负荷和正常过负荷的运行必须在主变无异常现象情况下运行。如主变存在冷却器损坏,严重渗漏油,本体保护有严重缺陷等情况下,则不允许过负荷运行。

网友Q:
这个要分正常过负荷与故障过负荷来说,一般正常过负荷是指变压器负荷低于1.3的过负荷,此过负荷不影响变压器的寿命,一般变压器设计时都会按规则做出裕量的。超过额定容量30%的过负荷为故障过负荷,此种运行方式会影响变压器的寿命。

网友R:
变压器的正常过负荷运行的前提是在变压器允许的温度和电流的规定值之内短时间的运行,在正常过负荷运行中势必造成绕组热点温度升高,引起绝缘老化程度的加快。

由于变压器的寿命无法准确检测只能使用预期寿命来衡量,而变压器的老化程度与绕组温度成指数比例关系,即高温时绝缘老化速度远远大于低温时绝缘老化的延缓。为了衡量变压器的寿命工程上通常使用老化率来表示绝缘的老化程度。

标准变压器在额定负荷和正常温度下,热点温度的正常基准为98度,此时变压器正常寿命20——30年,把此时的变压器老化率看作1,在使用中变压器很难维持在额定负荷和正常温度下,如果运行中绕组温度低于98度则变压器的老化率低于1,如果运行中绕组温度大于98度则变压器的老化率大于1,为了具体衡量变压器的寿命工程上使用了等值老化原则,即变压器在过负荷下所多损耗的寿命如果与变压器在低负荷所少损耗的寿命能够相等即可实现补偿,其总的变压器的寿命不变。

正常容许过负荷就是在不牺牲变压器正常寿命为原则,在保证变压器绕组热点温度和电流在允许范围之内时根据环境温度、实际负荷曲线及变压器的数据,计算变压器的老化率。如果老化率低于1,说明过负荷在容许范围之内。如果大于1则不允许过负荷。

每种类型的变压器都有正常过负荷曲线,在使用中根据过负荷曲线可以得出各种变压器的过负荷容量及其过负荷持续时间。自然油循环的变压器过负荷不应超过50%,强迫油循环的变压器过负荷不超过30%,这个在变压器的过负荷曲线图中虚线部分就是超出范围要求是不允许的。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chun_cnooc    chun_cnooc
a332329107    零下二度
welfare87         welfare87
miao_lei            miao_lei

20积分获得者:

张立旺                 一品黄山
jy7898818          电仪人生
pmcuser             pmcuser
ande                    工控追求
zichen8716        陌上尘
AQD008              AQD008
bzbh2011           bzbh2011
z1215919570    z1215919570
惊涛骇浪            jingtao
ye_w                   ye_w
binzhiliu             刘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