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变频器报SLF

楼主(2011-08-18):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有4台施耐德ATV31HU22N4A的变频器,有一台是驱动坏了输出缺相,有一台是模块坏了,另两台查故障记录是SLF.现在我把这4台机器都修好了,初始化后,在我这里带1.5KW的电机正常,问题是送到客户那里后,客户说全都报SLF(通信故障),开始我也怀疑是外围线路有问题,可是客户那边把同型号的新机器装上去就一切正常了.再补充一下,这4台机器在我这边通过串口软件能和电脑通信.请各位支支招吧!13867345312   QQ:1343336980   江工

网友A:
fault acknowledge了吗

网友B:
SLF 是MODBUS通讯中断,你用串口测有什么用。我用的是312,31没用过,不过都差不多。你能确定你本身变频器RJ45口没有问题吗?还有你有没有给变频器故障复位的设置啊?看看能不能故障复位,还有变频器的控制字,状态字,你都在触摸屏上有显示吗? 有情况加好友 370648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