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输入滤波延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18):
请问PLC输入滤波延时是什么意思?比如设置输入滤波延时为6.4ms,是不是输入信号一次累计6.4ms以上才能被PLC采集到此输入信号?

网友A:
主要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B:
是要输入能达到一定时间才行,防止一些信号误输入

网友C:
抗干扰的一种方式,防止误动作。

网友D(2011-09-20):
滤波延时就是把没有用的去掉,有用的连续在设定的时间后才执行命令

网友E:
滤波延时就是把脉宽窄与它的干扰脉冲波滤掉,还输入信号原貌。如滤波延时设定时间太长,会将有用的窄脉冲输入信号滤掉。

网友F:
实际上就是滤波干扰,加一个滤波延时,可以滤掉没用的干扰信号。

网友G:
滤波有硬件和软件之分。。能输入滤波时间的话肯定是软件滤波

网友H:
设置输入滤波延时为6.4ms,输入信号一直持续6.4ms以上才能被PLC读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抗干扰的一种方式,防止误动作。

这是 滤波的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