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联电阻计算方法

楼主(2011-08-18):
求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联电阻计算方法。高压电动机和低压的计算方法一样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谁知道 告诉下哦

网友B:
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的启动方法,现在使用的比较少。计算起来很麻烦。不过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参照,前提是知道你使用的电机所带负载的性质、电阻要分几级控制,只有知道了这几个基本的参数才能进行简单的计算。告诉我参数,我告诉你计算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的启动方法,现在使用的比较少。计算起来很麻烦。不过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参照,前提是知道你使用的电机所带负载的性质、电阻要分几级控制,只有知道了这几个基本的参数才能进行简单的计算。告诉我参数,我告诉你计算方法。

你可以自己举例说明呀。

楼主:
6kv400KW高压电动机,用于矿井卷扬机拖动,分8级控制

网友D:
谁能据此逼编写个软件,只要的输入相关参数,电阻就自动计算出来了。

电器这方面的小软件太少了!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