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LC FP0 A21 D/A转换单元接线

楼主(2011-08-18):
请问

我现在用松下的 FP0-A21 和一个测力计连接   为的是将测力数据通过PLC转换单元读出 写到HMI上

测力计是4线的 红黑白绿  请问我该怎么接线   是A21和测力计的接线

网友A:
看你输出是什么信号啊  听你的说话应该是毫V 感觉应该有个变送器

网友B(2011-12-05):
测力单元输出级别为mV与mA,处理器无法识别的,所以还要加一个变送器,变送器输出0-5V,-10-10V,或者4-20mA,变送器会有几个输出端,根据模拟量模块不同输入信号进行接线即可!!!

网友C:
测力计输出信号类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