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电容容量问题

楼主(2011-08-18):
一个月前我公司冷干机的风扇电机了!当时就换了一个风扇电机。今天别人报修,气管里面有水。我检查冷干机发现风扇不转。于是拆下风扇电机仔细测量。发现四根线中有一跟白线和一根黑线有阻值156欧,应该是启动绕组吧!另两根线无阻值!分析另两根线应该是工作绕组才对。但是无阻值就说明该绕组断路了。风扇电机坏。(不知我分析是否正确,请大家多多指教。)由于前后更换风扇电机才一个月,再次烧坏电机,我就对该设备仔细检查,发现风扇电机移相电容有问题。该电容上标明是4UF。实际测量只有2.67UF。请教各位移相电容减小是不是也会烧毁电机。这个电容减小对电机的影响在理论上怎么分析?????????还有单相电机的移相电容的大小应该是怎么计算???????求解++++++++++++++++++++++++++++++++++++++++++++++++++++++++++++

网友A:
1,两个绕组应都有几十欧的电阻吧,不可能某一绕组无阻值

2,你更换冷于机电机时电容也在一起应都更换的呀

3,电容减小了不会烧坏电机,但会影响其起动

网友B:
1950xI/Uxcos,以上计算是工作电容,启动电容照1之4倍计算。

1950=常数

I=电机电流

U=电机电压

COS=电机效率,一般取0.6之0.8.

楼主:
对:阿水 关于

1,两个绕组应都有几十欧的电阻吧,不可能某一绕组无阻值

2,你更换冷于机电机时电容也在一起应都更换的呀

3,电容减小了不会烧坏电机,但会影响其起动

内容的回复:

不可能某一绕组烧毁吗?

网友C:
如果是烧了的话可以考虑下电机的负载和使用环境!比如潮湿进水等!电容是不不会烧电机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