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使用中问题

楼主(2011-08-18):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使用DeviceNet中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台达的产品,通信也正常,但在正常通信时偶而出现远程I/O突然中断,但时间太短了3-4秒就又回复正常,这个故障又没有规律,有时几个小时才出现一次,有时10分钟就出现,如何判断问题在那,忘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仔细分析一下突然中断的时候,有什么设备突然启停不?

网友B:
原来台达的产品有这种毛病唆,慎用。

网友B:
本来正在考虑用台达的DEVICENET组个网来应用工程,有点担心。

楼主:
问题解决了,现场干扰照成的

网友C(2017-02-08):
楼主怎么解决干扰的,什么样的干扰?涨点经验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现场干扰照成的

网友D(2018-12-13):
楼主怎么解决干扰的,什么样的干扰?涨点经验

网友E(2019-07-0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