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高手解决 BF1灯和SF灯长亮~~~~~~

楼主(2011-08-18):
今天遇到了这个奇怪的问题  换了个模块出现这样的情况BF1灯和SF灯红灯长亮  总线我也检查了

想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在此谢了

帮忙顶起

楼主:
高手帮忙解决下  继续

网友A:
模块诊断信息是什么?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换了什么模块,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你换了什么模块啊????? 看地址 还有像接口模块 要改动拨码开关的

网友D:
系统故障和组态故障,要看你CPU诊断是什么故障?程序里加OB82和OB86还OB122没有

楼主:
OB122没有   那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