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的电容器爆了

楼主(2011-08-18):
 大家好 ,前几天我们这里有一台德国进口的西门子M430变频器,在正常的使用中里面黑色的电容器突然爆开,一共有8个,爆开两个。返厂维修后也没有事故报告,请高手解释一下电容器爆开的原因原因!

网友A:
如果不是输入电压过高引起的,可能是由于制动回馈电能,引起变频器直流电压升高造成的。

网友B:
电容器爆开的原因:

1、正常情况下是过压击穿短路形成;

2、也有质量问题,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C:
变频器高频谐波分量丰富,会增加电容器的功耗;模块化结构,里面空间小,散热不好,器件尽量小型化,微型化,这样必然牺牲耐压,耐压余量小。因此包裹贴片电容在内的电容器件故障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