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初始角的确定问题

楼主(2011-08-19):
        各位大大,小弟的驱动器用的是2500线的增量式编码器,除了ABZ,还有UVW信号。伺服起动前,必然先确定转子在那是个位置。现在单依靠UVW信号,理论上最差有30度电角度的绝对误差,这时电机的出力不到90%。不知用什么方法,能提高初始位置的精度?另外,如果仅用ABZ信号,而不用UVW信号,这样做又有什么利弊呢?

网友A:
一般都要UVW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有些增量式的只是在上电瞬间利用ABZ相信号传输UVW信号,定位后回复编码器信号。是一种省线方式。。。

楼主:
对:cyq850815 关于

一般都要UVW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有些增量式的只是在上电瞬间利用ABZ相信号传输UVW信号,定位后回复编码器信号。是一种省线方式。。。

内容的回复:

原以为台达电机里的编码器只有ABZ,现在测了一下,应该是省线式编码器,不过,还有30度的误差,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B:
用带UVW的增量式编码器,单凭UVW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

如果想更精,要么换单圈绝对类型的反馈,要么做电角度辨识。后者的缺点是上电必须先动几下,未必是何所有应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里涉及到编码器的安装,编码器的参考点标志与转子的NS极的夹角应成90度,如何安装在论坛里有相关论述;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9、“理论上最差有30度电角度的绝对误差”,如果是运动中,这时恰好是一相绕组脉冲结束,另一相输入脉冲的最大力矩的时候;

10、所以“理论上最差有30度电角度的绝对误差”,一定是某一相绕组输入脉冲的最佳时机!

内容的回复:第10点有非常道理,当有30度误差时,靠UVW信号马上能检测出,就能找到正确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