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过载后必须停止电机的运行吗

楼主(2011-08-19):
电机电流过载后必须停止电机的运行吗?是不是停止的越快越好呢?

网友A:
      未必啊,具体情况具体分啊。对已知的短暂的过载,大于额定电流的10%,30分钟内问题不大。对可疑的故障过载来说,从保护电机及其他设备的角度,那就得停机了,并且越快越好。

网友B:
看电机的温度。。。。。。。。。。。

网友C:
电机电流过载后必须停止电机的运行吗?是不是停止的越快越好呢?

1、电机电流过载后,一般延时保护;

2、电机电流过载后,作为操作工,必须减轻负载,使电机正常运转;

网友D:
1、过载不需要你干预,有控制设备根据设置进行判断。

2、如果过载需要你控制时,停下设备,汇报维修工进行检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流过载后必须停止电机的运行吗?是不是停止的越快越好呢?

1、电机电流过载后,一般延时保护;

2、电机电流过载后,作为操作工,必须减轻负载,使电机正常运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未必啊,具体情况具体分啊。对已知的短暂的过载,大于额定电流的10%,30分钟内问题不大。对可疑的故障过载来说,从保护电机及其他设备的角度,那就得停机了,并且越快越好。

很多情况下应该上述这样。但有时工艺加工需要是不容许停机的,一旦停机损失要比电机损坏损失大得多。在冷加工车间大型机床就不是这样停机设计的,只有在加工完成后,机床电机才有保护启动不了了。例如C61100普通车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