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1-08-19):
我公司有一台proface  GP2500触摸屏,前一段时间因电源短路造成通讯连不上了,可能是通讯卡烧坏了,这种型号的通讯卡好买吗?

网友A:
要么发给厂家维修,要嘛更换一个。

网友B:
用U将工程文件传到GP 上要怎么设置

网友C(2011-11-20):
这种机子的触摸板在哪买呀

网友D:
去修电路板的地方修就可以了,

网友E:
维修可与我们联系;

通讯都是做在主板上的,不是单独的一块;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E:
这是GP2500的;带LAN口;

网友F:
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