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CN和PC连不上啊?与MT4404屏连接的200CN

楼主(2011-08-19):
200CN和PC连不上啊?而其他200能连上,
这是个与MT4404屏连接的200CN,拔掉连线,连PC通讯不上,需要改什么协议吗?

网友A:
不可能连接不上的

连线 参数设置

通讯口坏了连不上的

www.ytleader.cn

小李飞刀,我寻欢

网友:
没道理啊!难道硬件接口坏掉了 !

PLC停止状态,搜索所有波特率,参数设置这块查查

楼主:
谢谢,这几天没顾上,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