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输出值波动

楼主(2011-08-19):
 1.原因分析
  造成此类故障大多是由测量介质或外界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在外界干扰排除后故障可自行消除。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此类故障也不可忽视。在有些生产环境中,由于测量管道或液体的震动大,会造成流量计的电路板松动,也可引起输出值的波动。
  2.解决方案
  1)确认是否为工艺操作原因,流体确实发生脉动,此时流量计仅如实反映流动状况,脉动结束后故障可自行消除。
  2)外界杂散电流等产生的电磁干扰。检查仪表运行环境是否有大型电器或电焊机在工作,要确认仪表接地和运行环境良好。
  3)管道未充满液体或液体中含有气泡时,两者皆为工艺原因引起的。此时可请求工艺人员确认,待液体满管或气泡平复后,输出值可恢复正常。
  4)变送器电路板为插件结构,由于现场测量管道或液体震动大,常会造成流量计的电源板松动。如松动,可将流量计拆卸开,重新固定好电路板。
http://www.bfhr.cn

网友A:
1)确认是否为工艺操作原因,流体确实发生脉动,此时流量计仅如实反映流动状况,脉动结束后故障可自行消除。

网友A:
2)外界杂散电流等产生的电磁干扰。检查仪表运行环境是否有大型电器或电焊机在工作,要确认仪表接地和运行环境良好。

网友A:
3)管道未充满液体或液体中含有气泡时,两者皆为工艺原因引起的。此时可请求工艺人员确认,待液体满管或气泡平复后,输出值可恢复正常。

网友A:
4)变送器电路板为插件结构,由于现场测量管道或液体震动大,常会造成流量计的电源板松动。如松动,可将流量计拆卸开,重新固定好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