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风机不转

楼主(2011-08-19):
从朋友处拆得一旧变频器,没有操作面板,日业的变频器,说是前几天被雷公照顾过,不显示了,我量了一下模块和整流都还好,估计开关电源损坏,换了UC3845,换了开关管K2225,上电指示灯亮,继电器吸合,以为OK了,结果风机没转,换了风机,重上电,还是没转,量风机插座电源,有DC24V输出,真是奇怪了,不知哪位高手清楚是什么原因?请多指教,感激不心尽!

网友A:
有电源输出,如果风扇电机是好的就应该转啊。

楼主:
搞定了,打电话问过日业的工程师了,说是变频器运行的话,风机就会转的,呵呵

网友B:
对:一叶帆影 关于

搞定了,打电话问过日业的工程师了,说是变频器运行的话,风机就会转的,呵呵

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你的24V是如何量出来的?

网友C:
有个问题还没有搞明白,你的风机电压都有了,怎么会不转,你测量的是到见机的电压吗?

网友D:
控制板故障,体现出模块超温报警,和富士变频差不多,应该更换控制板

网友E:
是呀,我也奇怪,这不可能的

网友F:
我没用过这种变频器,应该是变频器内部有一个控制风机电源的继电器,变频器工作,继电器吸合风机通电。和西门子6se70系列类似吧!

网友G:
应该是到达一定温度才转的吧

网友H:
运行时,风扇才转,不运行风扇是不转的,为了节能吧,曲阜嘉信变频器,性价比高,如有需要请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