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柜储能按钮的设置

楼主(2011-08-19):
对于具有储能功能的框架断路器,其储能大部分都是自动储能。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自动储能的断路器还需要设置储能按钮吗,为什么?如果需要设置是用自动复位的转换开关还是普通按钮?

楼主: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有高手吗

网友A(2011-12-14):
装是必须装的,可以用个钮子开关

网友B:
对于自动储能的断路器还需要设置储能按钮吗,为什么?

1、开关器件设置“储能”机构,主要是为了开关接通或断开时,动作迅速、快;

2、断路器的储能机构作用于断路器的动作,按钮的储能机构作用于按钮的触点动作,各是各的作用,互不关联,谁也不能替代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自动储能的断路器还需要设置储能按钮吗,为什么?

1、开关器件设置“储能”机构,主要是为了开关接通或断开时,动作迅速、快;

2、断路器的储能机构作用于断路器的动作,按钮的储能机构作用于按钮的触点动作,各是各的作用,互不关联,谁也不能替代谁;

刘老师:您还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储能式框架断路器,都有一个自动储能功能,即在合闸成功后,断路器的储能机构自行进行储能,不用再进行储能操作。也就是说可以省略一个储能按钮,只用停止、合闸两个按钮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储能式框架断路器,都有一个自动储能功能,即在合闸成功后,断路器的储能机构自行进行储能,不用再进行储能操作。也就是说可以省略一个储能按钮……

明白了,既然合闸成功后,断路器的储能机构自行进行储能,不用再进行储能操作。当然可以省略这个操作按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