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

楼主(2011-08-19):
我想做这样一个动画效果,用一个按钮和一个搅拌器,按下按钮搅拌器开始旋转。再次按下按钮,搅拌器停止旋转。如此往复动作,才接触组态王,不知道如何做,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可以选择图库中的按钮(不过实际上是开关),搅拌器图库中的没有动画连接,你可以再自己画几个叶片,定义动画为根据按钮所关联的变量进行闪烁,达到旋转的视觉感觉,至于像不像,就看你画的了,你可以看看组态王软件带的例子上的旋转是怎么实现的,可以把那个图复制粘贴下

网友B:
是呀,把图片贴出来呀

楼主:
图库的那个既然不能用,为什么还要放进去?只是为了看的吗??不明白

网友C(2012-06-07):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用组态王的多边形画一个搅拌器或者风扇的叶子,要画漂亮些,把它旋转90度后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搅拌器的形状了,然后定义旋转,你想快就可以快定义它的移动数值,要反转也可以,可以用隐含效果。

QQ514019829 维修各种工控设备,承接自动化工程。13974995173。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