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程控器输出点分不分正负极

楼主(2011-08-19):
新买一FX2N程控器,但原来用的NPN型的接近开关都不能用了,如何接法? 谢谢

网友A:
1、FX2N系列PLC完全可以接受NPN型开关信号。

2、如果更改线路,还可以接PNP型开关。关于这点,好像论坛上的哪位专门有发帖,我一下记不起来了。

3、楼主描述问题不清。

4、鉴定完毕。

网友B:
帖子主题是问输出点,进来一看是输入点,你可真逗!

NPN的接近开关能用,如果状态不符合要求,可以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C:
加个上拉电阻?

可以吗?

网友D:
对于FX2N能否接NPN还是PNP的接近开关无需讨论,肯定都是可以使用的。只是接法上不同。当然你的接近开关是外部供电还是PLC供电也是需要注意的。上面的imgg说增加上拉或下拉电阻是针对电压输出型接近开关时,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增加上下拉电阻,保证PLC具有足够的输入驱动电流。

网友E:
首先肯定FX2N肯定是可以用的   NPN型的输入信号是底电平 PNP型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 楼主搞清楚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对:XOGHOST 关于

首先肯定FX2N肯定是可以用的   NPN型的输入信号是底电平 PNP型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 楼主搞清楚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对 是这样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FX2N的每个输出都是单独干接点,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H:
最好看说明书了是 T 的还是R 的 晶体管 日系一般可以接NPN 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