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抗干扰方法

楼主(2011-08-19):
我用的是lg的plc  接近开关用的欧姆龙的 中间加继电器 还是有干扰 误动作   怎么解决???

网友A:
选带屏蔽的接近开关,电线也要是屏蔽线蓝

网友B:
用屏蔽先,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分开

网友C:
加屏蔽线只能解决空间辐射引起的干扰。中间继电器误动作,是不是由于接近开关的安装不当引起的呢。

网友C:
干扰通常通过空间辐射,线路传播,地线耦合引起电路误动作。加屏蔽线只能解决空间辐射引起的干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网友C:
接近开关不是高频电路,也不是高灵敏度的放大器,所以辐射干扰对它影响不大。

网友C:
解决干扰问题应先从干扰源着手。通常来说,在设计制造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干扰问题的,要不然电气设备没法正常工作。安装不当,使用不当,维护不当,电路故障等都可能引起干扰异常。

网友C:
查找干扰源有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被动防守也是必须的。根据干扰的三种途径,简而言之,方法有三:加屏蔽,加滤波,检查地线。

网友D:
有时相邻两个接近开关安装距离不科学  也会引起误动作  俺就碰到过

网友D:
接近开关线在有干扰的地方最好加屏蔽   我们车间由于处在高温 干扰源多的环境中 接近开关线采用的是外面一层金属丝包裹 里面在附一层耐高温防火材料包裹的线  即抗碰撞 有抗干扰 耐高温  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先监控一下程序  程序有问题时也会误动作

网友E:
楼主是买到浙江的山寨货了

网友F:
我们用了那么多,怎么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有时屏蔽线也没有用。

网友G:
我们看见的接近开关基本多是高温  坏的  我qq群122673247  大家里面聊聊哦

国产接近开关也不错  就是环境问题 决定东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