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A5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8-19):
请问个位大脑,小弟有一三菱A500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警欠电压,请各位大脑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在变频器要求的范围内的话,也许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或者参数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B:
三菱A500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警欠电压,7800换了试试

网友C:
欠压应该是直流电压低或是检测部分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