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刹车的作用有多大

楼主(2011-08-19):
看到日系伺服大多有动态刹车的功能,大致是这样使用的:在封锁伺服驱动器PWM输出的同时,通过将跨接在驱动器输出端的电阻接入电机回路,即通过通过能耗制动迅速释放电机的动能,达到快速停止的效果。这种刹车方式有多快呢?

我想到的另外一种停车方式是:通过控制使电机输出最大的反向转矩(与负载转矩同向),这时电机工作在发电模式,通过再生制动电阻消耗能量。这个过程类似于电机启动过程:启动时电机输出最大转矩加速,当电机加速到给定转速时,电机输出转矩和负载转矩持平。

我想知道,以上两种停车方式哪种更快?

网友A:
他所谓的动态刹车不需要控制功率模块

网友B:
直流制动方式与减速制动方式,后者能耗制动迅速释放电,要相配套的制动单元,成本不低

楼主:
单从制动快慢考虑,不考虑两者的实现方式,哪个更好?

网友B:
当然前者更快***********

楼主:
为什么是“当然前者更快”

网友B:
一个马上不动,一个是减速停止

网友C:
前者一般用于上位失效时,伺服退出控制,被动执行非受控制动。往往用于急停和断电故障处理。

后者还属于受控制动,快是快,但制动过程可能过猛,冲击过大!

楼主:
后者既然是受控制动,那么就可以控制制动的快慢,避免过猛带来的冲击过大。

前者如果用于断电故障处理,那么就是说当伺服未上电时,动态制动电阻必须是串接到电机回路的。正常运行时,通过控制断开动态制动电阻,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C:
后者有这样处理的,尤其是在220Vac供电的中小伺服中如此。

380V规格的驱动器不便如此处理,据说有的大规格伺服会配专门的动态制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