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FX2N通讯不上

楼主(2011-08-19):
设置如下
屏与PLC的连线如下
现屏与PLC通讯不上,是不是那里设置不对,还是那有问题

网友A:
正常都是9600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1-10-08):
线的引脚建议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否如图示连接。

网友C:
第一更新软件;

第二图上标的8针通讯口是PLC上的标识如果自己焊接线,切忌注意线序

第三注意通讯参数的设置

网友D:
PLC的默认参数是9600,7,1,E;

网友E:
是否用RS485线的才能通上的,即公的哪种 我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B:
触摸屏上有一公一母两个端口,485的端口都在母座上,机壳上有标注的。只有TK6070和MT6050,MT8050是在公座上。所以通讯线自然是要用公头的。

网友F(2011-11-12):
顶一下,我之前也是用错了头。检查一下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