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一台驱动器带两台电机

楼主(2011-08-20):
我们要做个龙门结构的运动平台,龙门跨度小,负载也小,估计算是龙门架的话不超过50kg

用两台直线电机做同步控制,

驱动器就用一台,驱动器的输出信号并联输出给两台直线电机,

请问这种控制方式可以吗?

网友A:
并非上选!

网友B:
应该是不行,两个电机的驱动波形在时间轴上不太可能一致。

网友C:
并联给两台电机?

还不如把两台电机串联起来,当成一个电机用,当然电机的内阻、电感等参数要加起来

转台里经常这样用,两端各一个电机,驱动一根轴

网友D:
楼主你好,一拖二,有,FANUC和SIEMENS都有这样的驱动器可供挑选;

网友E:
一拖二,有这样的驱动器可供挑选

网友A:
FANUC和SIEMENS的一拖二功率级和各自的控制是分开的,只不过是在一个驱动器箱体中集成了2套驱动回路。

网友F:
二台电机的反馈怎么接?接一台的,另一台开环?

网友G:
伦茨伺服可以做到一拖12,在管材牵引设备上有实际应用案例,反馈接一路就可。

网友H:
有一台驱动器拖两个的,但速度,加速度要很低,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F:
普通的一拖二(或N)驱动器,内部集成二套独立驱动系统,只公用直流母线和外壳。

网友I:
为什么不用同一电机带动两个负载同步运动???

网友A:
两个电机对驱动器而言负载不同,两个电机的机械负载也未必相同,因而最终结果未必足以同步。

网友J:
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关于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

可以使用Copley的Junus系列驱动器。或者A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