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怎样判断好坏

楼主(2011-08-20):
在仪表的实践维修中常常碰到仪表读数不准和没有读数不知道是仪表坏还是传感器有问题,好像万用表也不太好检查好坏。如果哪一个新的试一下也比较麻烦。怎样快速检测仪表和传感器的故障和好坏。哪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教我一下

网友A:
就是经验判断,经验靠实践时间积累,没有多少捷径,经验少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法

网友B:
毕师傅说得太对了,我就是经验少,一般都是用代换法

网友C:
看输出和灵敏度     加上传感器的工作电源,给传感器加负荷,测量输出  看灵敏度是否达标

网友D:
是呀,要靠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于看输出和灵敏度     加上传感器的工作电源,给传感器加负荷,测量输出  看灵敏度是否达标

这个方法比替代法还麻烦

网友F:
对照传感器的电路图和使用说明,用万用表测试传感器的输入输出信号,如有问题首先传感器有问题,更换后输入输出信号正常仪表还有问题,那么仪表也需更换1

网友G:
断开传感器,给仪表送标准信号,看显示是否正常,即可判断出是哪个有问题了。你没有说明你用的传感器是哪一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断开传感器,给仪表送标准信号,看显示是否正常,即可判断出是哪个有问题了。你没有说明你用的传感器是哪一种呀!!

怎么送标准信号啊,比如压力.速度.流量.温度等传感器

网友H:
“传感器怎样判断好坏”?

拿榔头砸呗,砸核桃哩凯,砸开就知道好坏鸟~~~~~~~~~~~~~~~~~~~~~~~~~~

楼主:
还是9楼老师厉害,呵呵!!!

网友I:
是什么传感器。压力的,温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和灵敏度     加上传感器的工作电源,给传感器加负荷,测量输出  看灵敏度是否达标

1、加负荷,例如温度传感器,就是加热;

2、加负荷,例如压力传感器,就是加压;

3、看灵敏度,就是看读数的变化,变化是否迅速灵敏!

网友K:
用表测一下有没有输出

网友L:
传感器的种类很多。我们这里用的电流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先看看仪表的显示是否严重超出了高于(低于)测量的范围。传感器的输出在4~20mA,可以用万用表的毫安档测量传感器的输出是否严重高出20mA或低于4mA,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也就说明传感器己坏;另外还要检查一下传感器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