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11-08-20):
1 在图形对象库中添加时钟元件,怎么让时钟按实时时间走动?

2 现在想做一个学生考试系统,触发一个点,然后显示时间,从45分钟开始倒计时?

3  触发一个点,然后显示开始到结束所用时间?

网友A:
是嵌入版还是通用版,第一个问题是可以实现的,具体是可以通过旋转仪表实现

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触发,编辑脚本实现时间的倒计时

第三个问题,通过开始和触发获取当前的时间,计算时间值即可

楼主:
对:C1055 关于

是嵌入版还是通用版,第一个问题是可以实现的,具体是可以通过旋转仪表实现

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触发,编辑脚本实现时间的倒计时

第三个问题,通过开始和触发获取当前的时间,计算时间值即可

内容的回复:

用的嵌入版的,请问倒计时的脚本如何编辑?考试时间可通过PLC设置

网友A:
比如开关置一时,开始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任意一个从45分钟开始倒计时到0吗,如果是,只要编辑脚本把时间算好,使时间一点一点的减小,也就是把分钟化成秒,在每秒钟都减一秒。

楼主:
对:C1055 关于

比如开关置一时,开始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任意一个从45分钟开始倒计时到0吗,如果是,只要编辑脚本把时间算好,使时间一点一点的减小,也就是把分钟化成秒,在每秒钟都减一秒。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提示,我再试试。

网友B(2011-11-10):
      我也想知道倒计时问题

手动设置一个时间启动一个定时,然后系统开始倒计这个时间,当时间到时倒时间归“0”,如何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