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公告
变频器电机停止时为什么感觉晃动?

楼主(2011-08-20):
我公司有一台吊机起升满载停车时,有两到三秒感觉晃动明显,正常上升和下降时无异常,3903安川G7变频器,已经使用一年,最近感觉特明显。

网友A:
当然是平层做的不好,。。。。

网友A:
把刹车电阻功率加大一些,减速时间平层限位调整一下,当然要,,,

网友B:
吊机机体机械弹性形变所至,刹车太死,稍微调整一下。

网友C:
可能是共振点的问题,观察一下晃动时的频率,然后参数设置一下尽量避开共振频率

楼主:
今天我已经处理了一下,我发现是编码器有点松动,今天试车时没满载,感觉好点了。以后重载时再观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