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定位不准。。。。。。。

楼主(2011-08-20):
  我这边有一台数控钻床,X轴和Y轴各由一个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拖动。现在问题是:上位机编写一个孔的坐标(X_,Y_),传送至PLC(FX1N),程序运行时第一次可以找准这个点。之后再次自动运行程序,X方向和Y方向都存在1~2mm的偏差,且是同一个方向(均为负方向);第三次自动运行,在第二次的基础上又再次偏差1~2mm,还是负方向。依次类推,自动运行一次,X和Y就都延负方向偏差1~2mm不等。。。断电回参考点,第一次自动运行打的点的位置又与第一次不一致——————谁能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已排除以下情况1.没有接地    2.没有用屏蔽线    3.同步带打滑  ————一直找不到原因 ,愁死了,请各位好好帮我分析下,谢了!

网友A:
齿轮间隙,程序里面加个间隙补偿

网友B:
DIR信号切换晚了。                                                 .

网友C:
我不同意上面两个的意见。

1.齿轮侧隙是不变的(除了磨损)。所以不可能每次都一直再继续偏差。

2.方向信号就算晚了也只会晚了一两个周期。这个“晚”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但是如果是程序错而晚的话,那不是这里讨论了。如果是晚一两个周期的话应该不会有1~2毫米这么多。

我想先查信号质量。查程序。查伺服本身的命令脉冲和当前位置脉冲。

楼主:
监控伺服的指令脉冲数,发现几次钻孔的脉冲数不同,有持续减少的现象(难怪X和Y都往负方向偏),应该是受到了干扰。 将脉冲输出公共端独立出来,情况已有明显好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同意上面两个的意见。

1.齿轮侧隙是不变的(除了磨损)。所以不可能每次都一直再继续偏差。

2.方向信号就算晚了也只会晚了一两个周期。这个“晚”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但是如果是程序错而晚的话,那不是这里讨论了。如果是晚一两个周期的话应该不会有1~2毫米这么多。

我想先查信号质量。查程序。查伺服本身的命令脉冲和当前位置脉冲。

高手。

网友D(2011-09-25):
1-2mm误差?建议仔细看看你的plc程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