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o response运行中出现

楼主(2011-08-21):
6070i和siemens s7-200,在运行中出现上述情况,采用独立供电,良好屏蔽接地,仍然没有效果,求高手给答案

楼主:
顶一下,请高手回答。。。。。。。。。。

网友A:
正常使用中, 用着用着不行了?      没遇上过,期待答案。

网友A:
检查触屏系统参数 及  PLC 通讯参数。。。。。。。。

网友B:
请确认以下情况:

若是干扰源引起,可做通讯线单端接地处理,屏蔽层直接与hmi端通讯口金属外壳焊接,另一端不接s7-200;与s7-200使用同一个开关电源。(保证零电位相等)

运行过程中出现此窗口,是否仍然能正常通讯?(这种情况可以在hmi中添加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令LB11960置ON)

或者隔一段时间弹出一次,很快就消失?(调整通讯参数中的地址整段间隔在5以下)

使用在线模拟或者重新换通讯端口和通讯线测试(比如现在使用COM1,换COM3),或者换一台hmi测试,如果通讯正常,则可以怀疑此台hmi通讯口有硬件故障。请将触摸屏寄回厂家检测维修。

网友C:
是触摸屏参数设置和画面上的变量设置的问题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网友D(2011-09-21):
干扰  不要想了 !我昨天才遇到的 !

网友E:
MT508S的COM灯一直亮红灯,画面可以传送,但触屏触摸无动作及鸣叫。数据传送没问题。请教高人啥问题?EM-quangengu@126.com

网友F(2012-01-28):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多谢金牌人机。

网友G(2019-04-07):
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多谢金牌人机